[稳压电源] DC8V-150V转5V3A转12V5A电动车控制器专用集成电路

楼主(2018-12-28):
直流8V-150V转12V3A降压恒压电源电路:

焊接让我这个强迫症不忍直视

网友A:
这个电源效率咋样,负载电流那么大,mos管发热不小吧

网友B:
这个可以有,但是没看见限流怎么做,如果有限流处理才能考虑,做电动车转换器,不知道驱动75N75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价格,如果可以驱动,价格合适,是有一定出路的,可以完全取代传统转换器3842线路。
放官方数据表文档看看。可以短信报个价格。

网友C:
看你这个电路,
打死你偶都不相信能从8V转到12V。

网友D:
R5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效率咋样,负载电流那么大,mos管发热不小吧

3A电流的话 还好。12-100V都不怎么热,5A电流需要加散热片散热。3A电流效率接近90%

@lihui567 :还行吧!
@lihui567 :不错的
这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但是没看见限流怎么做,如果有限流处理才能考虑,做电动车转换器,不知道驱动75N75有没有问题 ...

R1 R2 R3 这三个电阻是限流的,这款应用在电动车上比较多。价格优惠。留个联系方式我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电路,
打死你偶都不相信能从8V转到12V。

8V-150V转5V 16-150V转12V  绝对没有问题。可以提供DEMO供你做测试用的。

楼主:
输出电压超过20V的时候这个R5电阻接上,起到给稳压管限流的作用。低于20V的输出电压 R5短接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3A电流的话 还好。12-100V都不怎么热,5A电流需要加散热片散热。3A电流效率接近90% ...

网友E:
这个电源效率咋样

楼主(2019-02-13):
开工大吉

网友E(2019-10-05):
sl3038多少钱一片

楼主:
你好,咨询价格 麻烦你联系我 13684944822/QQ2355368877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