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导电斑马条?

楼主(2018-12-28):
CD, LCD, pc, pi, tc
        我们液晶连接中往往为节约空间会选择使用斑马条来进行连接,那么什么是斑马条的,下面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导电橡胶连接器俗称为斑马条,由导电硅胶和绝缘硅胶交替分层叠加后硫化成型。导电橡胶连接器性能稳定可靠,生产装配简便且效率高。广泛用于游戏机、电话、电子表、计算器、仪表等产品的液晶显示器与电路板的连接。

如何确定斑马条大小呢:
1.长度设计:玻璃的长度-0.5mm ( 20 mm 以下依照原 LCD 玻璃长度 )
2.高度设计:LCD至PCB之间高度x(1.08~1.12)  ----压缩比8%~12%
3. 宽度设计: LCD边缘宽度×(0.9~0.95)
4. 导电层宽度的选择: (Connector上的W'的尺寸)
5. Pitch之选择:以LCD或PCB上的Pitch ( 宽度) 上有2~3条Connector在上面为原则,越多条导电性越佳

网友A:
这个还真见过,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B:
以前拆电子表见过,然后前几个月拆LCD2004也见过

网友C:
除了斑马条还有一种类似功能的斑马纸

网友D:
斑马条需要固定牢固,否则就会松动影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