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极管放大方波信号

楼主(2018-12-28):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单片机产生了一个方波200Hz,5V,0.25A,现在需要将他的电压放大到12V,电流放大到3A,我用了一个三极管共射极电路,但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请问大家我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A:
用个音频功放吧,比如TDA2030那样的

网友B:
再在共发射极电路后面加一个设计跟随器,组成功率放大电路。
另外,你的C4作用是啥?搞一个这么大的电阻。

是 地 电位,不是「把」电位。
另外,但凡有 Ce 的电路,输入还是阻容耦合为宜,直耦或变压器耦合都不行,单片机属于脉冲及数字电路,输出的低电平为 把电位,电跟会变成丙类偏置,靠 R6和R7 是没用的。
@xiaxingxing :就是我一楼贴的图
@dragon66888 :你都没发电路图出来呀
能帮忙修改下电路图吗?

网友C:
“我用单片机产生了一个方波200Hz,5V,0.25A”
严重怀疑你的单片机能够输出0.25A电流。

@dragon66888 :你的单片机电源电流顶多也就0.25A。单片机单个引脚还没有能够输出0.25A的。
我在Proteus仿真的,探针显示的是0.25A

网友C:
“现在需要将他的电压放大到12V,电流放大到3A”
3A这么大的电流,建议楼主听从2楼戈卫东的建议。

@dragon66888 :2楼戈卫东建议你使用功率运放。TDA2030就是一种功率运放的型号。你不必“先用运放将电压放大,后面用功放”。
我的想法是先用运放将电压放大,后面用功放,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D:
这是方波,
但这是放大,不能用开关技术来干,
你需要宽带放大器,才能把所有的谐波忠实重现!
那么,你那管子的 fβ 需要讯号最高频率的 100倍 (十倍是带宽,再十倍是针对带宽所需的频率裕量),晶体管以当今的水平,处理才 200Hz 的方波本来不是问题。

网友D:
C4,100μ?!
R8=10KΩ, R10=180Ω,
这系统所需的增益只是 2.4!
那 0.25A 的电流(内阻呢?!),落在 C4 后还剩多少余力?!
再者,单片机跟这电路有隔直吗,没有的话,你只能放大 4V 以上的部份,低于 4V 的都被 C9 砍掉了。

网友D:
功率通道的直流增益为 10,偏置的分压比略大于 10,这配置本来正常不过,
但是,你 5V 进去,纵没 C5(楼上笔误写成 C9 了,抱歉),管子也饱和,那个 C4 即使想抗干扰也不用那么大吧,难道你想「利用坏东西引出好结果」?!

把 R10 替代上去,也得要 540V !
@dragon66888 :再多说一句:如果要直流耦合,功率运放使用双电源。
@dragon66888 :不仅是C4有问题。你看看R8,用到了10千欧。要想输出3A电流,10千欧电阻上需要多高电压?
谢谢,我修改了之后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E:
单片机输出的方波,5v峰值可以,但是电流就不对了,三极管做放大方波,不行吧

不是不行,是大材小用,n次谐波的幅度只有基波的n份之一,但管子要有 轻松地把n次谐波放至跟基波一样大的能力,方波里的谐波成份才能忠实重现,而且,方波用的是两个极端,摆渡区间通常用不到(只要求跳变尽可能的快)。

网友F:
楼主需要输出的电压那么高,电流又那么大,而且是数字信号,可以用达林顿三极管或者场效应三极管跟负载直接接到12V电源上控制比较简单。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MCU产生的方波去控制一个MOS管,用MOS的通断来控制一个12V电源的输出,随便你要多少A,选合适的电源和MOS管就行了,还放个什么大。

@hk6108 :那可未必,电源是需要滤波的,还有建立时间问题,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反而不能用这招。
如果电源本身已有这样的控制端子,那就更简单了呗,作为一个受控体系,控制总不该花太大的力气吧。

网友D:
负载是並联馈电,放大器是是反相输出的,管子关断时才是高电平,由于是 逻辑电平,不是交流,输出不能电容耦合,
而 R8 应该改为 3A恒流元,不过,10K,对于恒流元及恒流源而言都是太烂了,有 1M 还靠点谱!
並联馈电有个严重的缺点,是 Ic 比负载电流还大,Vcc 比负载电压还高,R8 用恒流元,Vcc 用 15V 就可以,Ic 应该也是 3A(如果是交流放大就要 6A)

网友H:
命题不精确   方波是开关电路产物  不存在放大区域  使3级管选P形较好  ?

网友I:
要求3A输出的电路,这个参数,你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在这里问,没有好答案的,还是回去重新学习比较好。

网友J:
200HZ频率较低,电流3A也不算大。用功放或者MOS管自己搭都行。还有你上图的电路完全是错的,仿真不出来才正常。

网友D:
推挽,电压利用率高,无用电流几乎没有,
楼主这电路是反相输出的,那就OC 推挽吧,
电源 13V 就可以了(规格化的话就 15V),如果是 15V,则上管(PNP)基极串个 10.5至12V 的稳压管,
下管(NPN)不要也行,但若用了,输出就是明确地锚固于低电平,不是悬空状态。

网友K:
“电压放大到12V,电流放大到3A“,意味着你的负载必须是4Ohm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电压放大到12V,电流放大到3A“,意味着你的负载必须是4Ohm

不一定,可以是  0.04Ω,11.88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