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isp软件连接单片机失败

楼主(2018-12-28):
使用usb转ttl串口连接nano120kd2bn单片机,连接不了,已经用unlink仿真器烧录了isp.bin文件。是我烧录有问题还是其他?求大神弄个烧录教程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A:
连接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要搞串口通信?
想用串口打印东西吗

网友A:
你有没有新唐的nu-LINK?
用新唐nu-link搞。

网友A:
另外你的烧录的这个isp.bin是这个芯片用的串口的ISP固件吗

网友B:
新唐提供的ISP程序代码(UART接口),透过什么方式来判断开机后是否要进行ISP更新程序?
新唐提供的ISP程序代码(UART接口)中,会透过软件的方式判断是否需要进行ISP更新,在设定的时间内,假如有接收到ISP更新的指令,就会开始进行更新。

开发者一般会在产品上留下更新的途径,然而是否需要进行ISP更新会透过软件或硬件的方式来做判断。

(1) 硬件判断:使用额外的I/O脚位,透过高逻辑与低逻辑作为开机后是否进行ISP更新的参考,优点是判断上几乎不需要时间,缺点是需要占住一个I/O脚位

(2) 软件判断:设备先透过UART与PC沟通以及判断是否需要做更新,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成本,缺点是UART沟通会花一段时间

通常,使用UART做为ISP更新的接口,会采用软件判断的方式以节省硬件成本。因为UART接收指令所花费的时间很短,假设UART的波特率(Baudrate)为115200,指令长度8 bits,仅需0.00008681秒,在设定的时间内(Timeout)没有接收到指令,就不做ISP更新。相对于USB识别需要花好几秒钟的时间,UART使用软件判断的方式较符合效益。

产品:        8 位 8051 单片机 , ARM Cortex™-M0 单片机 , Arm Cortex-M23 单片机 , ARM Cortex™-M4 单片机
应用:
功能:        UART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SP) Tool
关键词:        UART, 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要搞串口通信?
想用串口打印东西吗

不是。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新唐的nu-LINK?
用新唐nu-link搞。

我有新塘的nu link,不是说可以烧录isp文件,就可以串口下载吗,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烧录的这个isp.bin是这个芯片用的串口的ISP固件吗

是啊

网友C:
检查下是否有烧CONFIG, 并且MCU是BOOT 在LDROM里面。
LDROM要把ISP 的BIN档烧进去

网友D:
看看你烧录位置对不对,还有有没有配置字设置。

网友E:
你是如何连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