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小白求解答,管装的跟编带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楼主(2018-12-28):
003F3P6管装的跟编带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网友A:
IC本身没差别,管装的可以先烧录后贴片,编带的就是先贴片后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本身没差别,管装的可以先烧录后贴片,编带的就是先贴片后烧录了。

谢谢大神

网友B:
只要是正品,通用

网友C:
没啥区别啊,只是包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C:
方便生产而已

网友D:
编带是为了贴片

网友E:
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F:
什么叫管装 啊

网友G:
是说芯片购买的时候的包装方式?

网友H:
编带方式都是冷封或者热封,只是管装的跟托盘的上料方式不一样,(联和、共盈)的官网上有这两种机器的详细介绍

网友I:
这个术语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