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提供的ISP程序代码(UART接口),透过什么方式来判断开...

楼主(2018-12-28):
新唐提供的ISP程序代码(UART接口),透过什么方式来判断开机后是否要进行ISP更新程序?新唐提供的ISP程序代码(UART接口)中,会透过软件的方式判断是否需要进行ISP更新,在设定的时间内,假如有接收到ISP更新的指令,就会开始进行更新。

开发者一般会在产品上留下更新的途径,然而是否需要进行ISP更新会透过软件或硬件的方式来做判断。
(1) 硬件判断:使用额外的I/O脚位,透过高逻辑与低逻辑作为开机后是否进行ISP更新的参考,优点是判断上几乎不需要时间,缺点是需要占住一个I/O脚位
(2) 软件判断:设备先透过UART与PC沟通以及判断是否需要做更新,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成本,缺点是UART沟通会花一段时间

楼主:
通常,使用UART做为ISP更新的接口,会采用软件判断的方式以节省硬件成本。因为UART接收指令所花费的时间很短,假设UART的波特率(Baudrate)为115200,指令长度8 bits,仅需0.00008681秒,在设定的时间内(Timeout)没有接收到指令,就不做ISP更新。相对于USB识别需要花好几秒钟的时间,UART使用软件判断的方式较符合效益。

产品:8 位 8051 单片机 , ARM Cortex™-M0 单片机 , Arm Cortex-M23 单片机 , ARM Cortex™-M4 单片机
应用:
功能:UART , In System Programming (ISP) Tool
关键词:UART, ISP

网友A:
没说具体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官方提供的版本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