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入反射理论基础

楼主(2018-12-29):
首先声明,我
职业:基础理论的搬运工、保管员、看大门员
学历:你看着办

楼主:
由U式可见,端口电压是入反射电压分量的合成。这些量都以Zo为参考,Zo≠0,因此,入反射理论没有理想信号源立锥之地

网友A:
汗源内阻等于0,本来是阻抗桥接Impedance bridging里的理想条件,也没必要往阻抗匹配上套,适用环境本来就不一样吧。

网友B:
请从电路的角度 或者 电磁场的角度解释一下,为啥会反射?
是一束光照到镜面上了吗?

网友A:
阻抗匹配和阻抗桥接适用条件区别主要在:

在阻抗桥接条件,通常认为源阻抗是可以或容易改变的。
在阻抗匹配条件,源阻抗通常是不宜改变或固定的。如以前的真空管电路,不像如今的半导体电路搭配负反馈很容易改变电路阻抗。再就是在高频电路尺寸引起的相移不可忽略,如果有反射会对信号传输波形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所以一般也不适合把源阻抗做到为0。并且高频不适合低频那套测量电压电流的方法,更适合反射那套观念来测量。
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合适,要看实际情景吧,没有一套方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好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从电路的角度 或者 电磁场的角度解释一下,为啥会反射?
是一束光照到镜面上了吗? ...

电磁场 宏观看边界条件,导致电路里电压必须要连续,所以可能必须有要有反射波来完成连续。
微观看场传播之处,会让该处存在的电荷扰动从而发生辐射,这种被激发的辐射,在一些环境表现为反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场 宏观看边界条件,导致电路里电压必须要连续,所以可能必须有要有反射波来完成连续。
微观看场传播 ...

你的回复我看不懂。

我们在电路书本上学到的集总参数的电路,根本没有提反射的事情。

是错了,还是忽略了,还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单纯就这个电路而言,电场只存与与电源和两个电阻内部,导线中无电场。
电荷在这些电场中移动,为啥要反射?
电荷移动的过程中发生碰撞,反射了?
这种微观的事件,放到宏观的角度单独拎出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我看不懂。

我们在电路书本上学到的集总参数的电路,根本没有提反射的事情。

7楼说了,因为电路尺寸引起的相移会导致反射影响信号波形。但是低频相移很小,基本可忽略影响。
边界条件,反映到电路里就是电压沿线传输过程必须连续,任意一处一刀切开分界面两边的电压必须是一样大的。电磁学课本上就有。
微观更好理解,变化的场中如果有电荷可能会受到场的作用运动吧,那么运动的电荷自己也会辐射出新的场呀。
不做高频用不到这些,用的时候在查书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说了,因为电路尺寸引起的相移会导致反射影响信号波形。但是低频相移很小,基本可忽略影响。
边界条件 ...

你详细讲讲,以直流电源,2个电阻的电路。说说电流怎么反射,电压怎么反射的。

只学过基本的电和磁。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详细讲讲,以直流电源,2个电阻的电路。说说电流怎么反射,电压怎么反射的。

只学过基本的电和磁。

直流虽然是频率为0,但是建立直流前必须要先经历由无到有的瞬态过程,就像开关瞬态阶跃波形那样传播信号。这个过程不是频率为0的信号,稳态才是频率为0的直流。
宏观电磁场边界条件推导确实不可避免枯燥的数学过程,可找本教才详细看看,应用的话记住结论就可以了。
原始条件是电场连续,不过在电路表现为电压连续。
这个确实在基本电路学教材不讲,不过每本电磁场教科书必讲。听我讲你还不如看书,写书的水平肯定比我高,你看了书有不明白在问这样比较快,网络上零七八碎看反而不系统。
至于微观那个观点只能是物理书上定性有提到,定量反而不适合这种方法,会很复杂。

@eyuge2 :不谢,其实不做高频这些也没啥用处
多谢,新的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详细讲讲,以直流电源,2个电阻的电路。说说电流怎么反射,电压怎么反射的。

只学过基本的电和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6391468?from=search&seid=16394971550866502991
这个视频讲的不错,反射看ch2 开始

还有这个也可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0438529?from=search&seid=163949715508665029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关理论基础,你能不能直接给出某本书或某网页的截图啊????

像你和H扯的这些,我们没有一丁点信心相 ...

当然有书了。只不过论坛是谈理解、分析的地方,没有书就不敢分析啦,分析就只是抄书?这层次就太低了。这里有不少人懂入反射原理,又不是难理解的东西,就你吵吵没书就不敢相信,让我怎么评估你基础的扎实程度和分析的能力。

我还要补充两点。
1.图中的定义 没有频率限制,直流也有最大功率传输条件。
2.受测量条件限制,测量入反射有频率限制,但不影响理论的没有频率限制。这个频率限制规律与其他参数的测量、分析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6391468?from=search&seid=16394971550866502991
这个视频讲的不错, ...

哈哈,首先多谢!
搞得我们两成了主角。还是退到幕后,让楼主上吧!

网友A:
网上有个常见 的,乱套最大功率传输的列子就是 :半导体音响功放设计

网友A:
大多人都知道到最大功率传输条件的确不受频率限制,受频率限制的是相移不可忽略导致高频反射入射叠加会破坏信号波形,以及高频效应影响测量。
但是经常忽略了源阻抗是否能够改变,或者说适不适合改变这个前提条件。
比如半导体音频功放设计其实并不用阻抗匹配设计,而是用阻抗桥接设计,但是乱套什么最大功率传输定理不要太多。
最搞笑的是,其实射频功放也没有用最大功率传输匹配……用的是最佳负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人都知道到最大功率传输条件的确不受频率限制,受频率限制的是相移不可忽略导致高频反射入射叠加会破坏 ...

最大功率传输条件是定义入射量的条件,以此入射条件为标准,判断合成量中有无反射。没有相移,同样有由于反射造成的偏离入射标准的合成。
至于反射是否与相移有关和是否对信号完整性造成危害,那属于不同应用中的影响因素和后果,不影响入反射理论对低频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功率传输条件是定义入射量的条件,以此入射条件为标准,判断合成量中有无反射。没有相移,同样有由于 ...

定理本身有效性肯定不用怀疑,也没人反对其本身。只是有的人并不会用,用不对而已。比如我在18楼举的两个例子。

对。

网友D:
这个玩意儿没啥吊用,顶多能用于判定反馈极性。

网友C:
楼主家要发大财了,两个电阻构成发电机,楼主家再也不用交电费了

就这理解能力!可笑。看来点到为止对你有难度。

网友C:
哈哈哈,公认的
年度最佳笑话贴,诞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公认的
年度最佳笑话贴,诞生了!

在内行们的眼里,小丑现眼了。

你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回避技术争论,让我追着你交锋。逃兵,还油盐不进、鸭子嘴。有种就别躲。

网友E:
虽然我没看,但是还是多谢楼主辛苦给大家科普,回帖帮顶一下,有空来matlab版块相互学习。

@jz0095 :嗯,没有,请继续你的普及。
谢谢邀请。不知道我跟贵板块有什么交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咱不说了,就打个赌玩,就是上面说的,有一个人说你靠谱,我输你100,有一个人说你不靠谱,你输我 ...

你要是愿赌服输,我就把你帖子,弄个其他几个论坛上投票去,让全中国人民来欣赏你这伟大的发明创造!
互联网是面对世界的,我要是以人数为判据,怕跟众多教科书的支持者作对,我早就怂了。你愿意找多少支持者、向多少个网站转发,我都不在乎,我愿意奉陪。你没完没了地拿支持者人数来跟我叫板,有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咱不说了,就打个赌玩,就是上面说的,有一个人说你靠谱,我输你100,有一个人说你不靠谱,你输我 ...

我不以人数为判据,以投票定胜负是无能的表现。大家要的是 辩理!
在辩理上,你多是回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像现在这样没有裁判,能充分发挥你的没完没了瞎扯淡的优势,扯一亿年也扯不清!看来你很懂得什么叫扬 ...

谁都知道辩的是理,就你 拉屎拱掉帽子 使得不是一股劲。

辩论中,我搬运的都是基本原理。你辩不赢,不想着去提升自己,而总想着走捷径 去“胜出”。你我都是扬长避短,哪个浮躁还用说吗?

楼主:
@king5555
反馈极性的判断须视反馈量的变化而定。如直流不加变化,不好认定是什么反馈极性。

CC振荡器图稍后贴出。

@king5555,你能把链接发上来吗?

楼主:
@king5555 CC振荡器交流原理图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街上两个人吵架,你一言我一语,听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来我往永远扯不清!

最后找发官,根 ...

连个基本理论都辨不出真伪,你就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驳教科书理论,你以教科书理论为依据反驳我,这不是兼裁判、运动员于一身的作法又是什么?
你的投票的实质,就是这种作法的变形。你逻辑不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个基本理论都辨不出真伪,你就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驳教科书理论,你以教科书理论为依据反驳我,这不是 ...

你简直搞笑的要死!
教科书又不是我编写的,我用教科书,而且是世界上除了你这一本以外的任何一本教科书,来反驳你,这怎么叫"当裁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简直搞笑的要死!
教科书又不是我编写的,我用教科书,而且是世界上除了你这一本以外的任何一本教科书 ...

我驳教科书理论,你应该用第三方,比如基础理论来反驳。这时候教科书就没有作裁判的资格,要回避。扯不清,就是你总搞不明白这个道理。再重复一遍:作为判据,教科书必须回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驳教科书理论,你应该用第三方,比如基础理论来反驳。这时候教科书就没有作裁判的资格,要回避。扯不清 ...

什么叫"第三方",到哪找?莫非教科书上没有你所谓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教科书上那不是基础理论?

我早就把话说透了,你只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本模电教科书上,找到和你说法相同的(电压跟随器是正反馈),我就认输!
话都说到这一步了,你还要咋样?

世界上所有的模电书都要回避,所有的模电老师都要回避,那到哪找第三方?找玉皇大帝来做裁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第三方",到哪找?莫非教科书上没有你所谓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教科书上那不是基础理论?

我早就 ...

世界上所有的模电书都要回避,所有的模电老师都要回避,那到哪找第三方?找玉皇大帝来做裁判吗?

我发完上帖后就想,这家伙不会把特定语境下的“教科书”再扯到等同于所有的教科书吧?那也太脑残了吧?

万万没有想到,竟让我言中了。我的天哪,这还有的聊吗?得扯到哪个长辈家去啊?

拜托,第三方指的是论据,不是投票人。看看前后文。教科书上的理论下面还有更基础的理论。这就是华罗庚“后退,要退够(到基础)”的含义。别跟我说这话你没听到过。

既便我是说“正反馈”的第一人,那又能怎样?不能辩吗? 哪个观点没有第一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世界上所有的模电书都要回避,所有的模电老师都要回避,那到哪找第三方?找玉皇大帝来做裁判吗?

我发完 ...

扯了半天什么第三方第四方的,绕来绕去就是不想要裁判,没有裁判扯犊子扯一亿年也扯不清!

学术无赖就害怕见裁判。

网友C:
有裁判(你可以自己找个你信任的)就玩一会,没有裁判俺就撤了,屁大点事扯几个月,瞎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世界上所有的模电书都要回避,所有的模电老师都要回避,那到哪找第三方?找玉皇大帝来做裁判吗?

我发完 ...

还第三方证据呢,我前几天贴证据贴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了半天什么第三方第四方的,绕来绕去就是不想要裁判,没有裁判扯犊子扯一亿年也扯不清!

你又错了。咱们需要搬的是基础理论,不是你搬出的定义之类。我搬出基础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灭你认可的定义。你的定义属于“当事方”。

你也需要搬出基础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者来灭我的论点。基础理论不可能支持矛盾的双方,不用投票,多数人就可以立判正误。

当到达基础理论层面,双方都无路可退,要投票就投基础理论辩论的票。你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又错了。咱们需要搬的是基础理论,不是你搬出的定义之类。我搬出基础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灭你认可的定 ...

你搬什么理论出来了???除了偶尔夹杂点专业术语,几乎全是你胡编乱造出来的,例如上面那个"两电阻发电机",你能在世界上任何一本书上找到这个"基础理论"?

自己傻,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傻,好糊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搬什么理论出来了???除了偶尔夹杂点专业术语,几乎全是你胡编乱造出来的,例如上面那个"两电阻发电 ...

戴维南源内阻怎么求?
答:内部电压源短路时从端口向内看得到的阻抗。在那个图中看到的阻抗就是Zo。
该图中,
左侧流过Zo的是反射电流Ir,产生的反射电压是Ur;
右侧流过Zo*的是入射电流Ii,产生的入射电压是Ui。
该图示意了两个电流猫走猫路,鼠走鼠路,以及各自产生的电压。

这么简单的等效源内阻的求法,被点不透的人理解为“两电阻发电机”!这样的话,无源网络发电机何止这两个?

以上内容是写给有正常思维和有一定基础的人的。

@king5555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射随器是负反馈”,说说思路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戴维南源内阻怎么求?
答:内部电压源短路时从端口向内看得到的阻抗。在那个图中看到的阻抗就是Zo。
该图 ...

瓦地乖乖来,这个图居然是求戴维南电阻的,能有这个眼力的,太上老君练的仙丹,得吃100多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瓦地乖乖来,这个图居然是求戴维南电阻的,能有这个眼力的,太上老君练的仙丹,得吃100多斤吧?

大家看一下楼上贴图第一个,左边那个信号源E和Z0,这个很明显是戴维南等效电路!!!!

人家针对这个戴维南电路,又求了一遍戴维南等效,发现啥都没变,等效阻抗还是那个Z0!

这是闲着没事干了,还是看过元旦节了,来给大家讲相声的??你还能再搞笑一点吗?

网友C:
上面分析,只是为了将就他楼上的文字说明!如果对照他给的图4,就知道451楼那个针对图4的说明,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图4中,他给出的端口只有一个,就是图中两个小圆圈⭕那地方!他说从那个端口看到的阻抗是Z0,这是不是在搞笑???

我都点出“无源网络”了,还悟不出,这些网络的表达可以是有U、I的开路端口?多动动脑子。

网友C:
图4中,端口已经开路了,人家说还有入射电流和反射电流呢,猫和老鼠都跑出来了。

有的论坛在总结年度最佳帖子,21IC要总结年度最佳搞笑帖子,非jz0095莫属!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让你陪着跨了个年度,是不是太无聊了。远离8毛远离jz,哈哈。
@king5555 不用跟他这种人认真,只关注鸡毛蒜皮的人是难有深度的。

网友C:
楼主也就只能和5555聊到一起去了,老5是中学毕业就去当并的,当过并自学了点模电,你俩情况估计差不多,自学成才!

上面一连几楼说我不敢"辩理",在逃避,现在我跟你辩理,你又不接招了,说这是**毛蒜皮了,你可真难伺候

“放條生路”。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就只能和5555聊到一起去了,老5是中学毕业就去当并的,当过并自学了点模电,你俩情况估计差不多,自 ...

上面一连几楼说我不敢"辩理",在逃避,现在我跟你辩理,你又不接招了,说这是**毛蒜皮了,你可真难伺候
好,那就以这个内容辩一下。
你先用几个关键词,例如“开路“,或者一两句话,亮出你的观点。注意,要指出我的原则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一连几楼说我不敢"辩理",在逃避,现在我跟你辩理,你又不接招了,说这是**毛蒜皮了,你可真难伺候
...

好嘛,我这观点从46亮到48了,还要我接着亮观点。。。。

网友C:
戴维南源内阻怎么求?
答:内部电压源短路时从端口向内看得到的阻抗。在那个图中看到的阻抗就是Zo。
该图中,
左侧流过Zo的是反射电流Ir,产生的反射电压是Ur;
右侧流过Zo*的是入射电流Ii,产生的入射电压是Ui。
该图示意了两个电流猫走猫路,鼠走鼠路,以及各自产生的电压。

这么简单的等效源内阻的求法,被点不透的人理解为“两电阻发电机”!这样的话,无源网络发电机何止这两个?

以上内容是写给有正常思维和有一定基础的人的。

更多操作

网友C:
上面的图片和下面的文字,观众看的是一脸懵比,请你这个“思维正常”,而且“还有一定基础”的人,给大伙详细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嘛,我这观点从46亮到48了,还要我接着亮观点。。。。

你只会抄帖,没分析。现在给你分析的机会,让你指出我的原则错误在哪。
指不出的话,说明你所说的属于**毛蒜皮

从开始到现在,我想不起你指出过我任何原则性问题。不服的话就列一列你认为我的原则性问题。如果需要我再次列出你认可的教科书理论问题,我可以继续应战。

什么属于“原则性问题”?是这个问题将导致错误的发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只会抄帖,没分析。现在给你分析的机会,让你指出我的原则错误在哪。
指不出的话,说明你所说的属于**毛 ...

和你 讲话,如同大锤砸**,累一身汗也不听响!

东拉西扯,一句正话也没有。

你要是正规本科院校毕业的,给个证明,你去网上买2本书我付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 讲话,如同大锤砸**,累一身汗也不听响!

东拉西扯,一句正话也没有。

你始终在回避交锋,废话连篇。
我不明白你“两个小圆圈⭕那地方”想说明什么?不让我明白,怎么驳你?

网友C:
算了,算了,和你讲话,就像和外星人对话一样,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鬼扯,三岁小孩的智商。

【上面一连几楼说我不敢"辩理",在逃避,现在我跟你辩理,你又不接招了,说这是**毛蒜皮了,你可真难伺候
好,那就以这个内容辩一下。
你先用几个关键词,例如“开路“,或者一两句话,亮出你的观点。注意,要指出我的原则错误。】

【你只会抄帖,没分析。现在给你分析的机会,让你指出我的原则错误在哪。
指不出的话,说明你所说的属于**毛蒜皮。从开始到现在,我想不起你指出过我任何原则性问题。不服的话就列一列你认为我的原则性问题。如果需要我再次列出你认可的教科书理论问题,我可以继续应战。什么属于“原则性问题”?是这个问题将导致错误的发生。 】

【始终在回避交锋,废话连篇。
我不明白你“两个小圆圈⭕那地方”想说明什么?不让我明白,怎么驳你?】

始终是抄话,基本上没有过像样的分析,还嫌我逼你。算了,培养分析能力不能指望短时间内完成。

网友C:
和这样的人聊天,能让人聊疯。
0095同志也不看看,现在除了老5,还有谁还敢和你聊。都吓的躲远远的。

网友F:
我觉着,入射、反射是对波动量说的。

如果传输介质(或者说电路)的尺寸不够大,在不同的位置看不到电学量的波动现象(例如,一根导线上,不同的位置,电流相等、电压相等),就不要用入射、反射的概念解决问题。

虽然,用集中参数电路的概念(基尔霍夫定律)、用长线的概念,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比如全电路中,外电路负载上的电压表达式。但没有波动量存在的情况下,用入射、反射的概念,反而不容易理解,更不会使问题变得简单。而基尔霍夫定律已经足够精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着,入射、反射是对波动量说的。

如果传输介质(或者说电路)的尺寸不够大,在不同的位置看不到电学量 ...

你的概念可能是从传输线理论来的。
实际上,从我给出的入反射定义看是没有频率限制的。其中的反射体现在:
当信号源固定时,入射量是唯一的。以入射量为参考,输入端口偏离入射量的合成电压中就含有反射量。也就是说,反射量在直流、集总参数中也是存在的,可以不与波动挂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这样的人聊天,能让人聊疯。
0095同志也不看看,现在除了老5,还有谁还敢和你聊。都吓的躲远远的。
...

N脚踢不出xxx,不值得理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概念可能是从传输线理论来的。
实际上,从我给出的入反射定义看是没有频率限制的。其中的反射体现在 ...

二个问题请教一下。
1.假设你的入反射理论,没有频率限制都是正确的。
一楼给出的电路,找一个不懂入反射的人,典型的分压电路,直接用基尔霍夫定理算出的端口的电压电流A。
你用你的入反射理论计算出端口的合成电压电流B。请问一下电压电流A与电压电流B在数值上可有区别?

2.既然你的入反射理论,没有频率限制都是正确。
大侠为啥会反射,相信你一定能深入浅出的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问题请教一下。
1.假设你的入反射理论,没有频率限制都是正确的。
一楼给出的电路,找一个不懂入反射 ...

回答:
1. A=B。正确的理论是可以互相验证的。

2. 以入射电压Ui为参考,Ui=E/2,E是信号源的电压源,根据端口电压U=Ui+Ur,Ur=U-Ui,反射由此而来。即,偏离Ui的U的部分就是反射,或者说,偏离是由反射造成的。

3. 说来话长。
a.引入入反射理论是由反驳教科书理论而起。入反射理论物理含义清晰,是射频技术的基础理论之一,经过实践的千锤百炼。教科书理论在它面前不堪一击。教科书理论的错误已有说明,不再赘述。教科书的Vbe反馈极性判定方法须被抛弃。

b.判定的方法须根据电路的外部表现,比如增益变化极性、端口电压变化极性等。我在其他帖子里说过,在公认的CB正反馈电路 和 CE负反馈电路 的仿真中,在增加反馈量后,两个增益可以都是降低的,因此增益条件不能作为判断反馈极性的条件。
判断的条件将聚焦到输入端口的表现。在增大反馈量的条件下,CB正反馈的输入阻抗增加,对应的是输入端口电压升高;CE负反馈的输入阻抗降低,对应的是输入端口电压降低。从这两个相反的表现中,可以制定判断反馈极性的判据。

c.采用相同的判断方法,CC射随器在增大反馈量的条件下,输入端口的阻抗和电压幅度都是升高的,符合正反馈电路的表现,因此得出 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

简言之,你的“因为入反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射随器是正反馈” 归纳,其中包括了破和立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答:
1. A=B。正确的理论是可以互相验证的。

第3点的回复,我不反驳了。各人有各人的认识,该说的已经大家都说过了。

第2点回复,不满意。

1.基尔霍夫定理可以很好的且简单的解决这个端口电压问题。
2.你要引入 入反射理论,把问题复杂化。需要你解释的是为啥有入射?为啥有反射?是不是客观的现象?是不是没有频率限制?

而不是要你根据入射的值的大小,然后去计算反射的值是多少,这个是小学数学,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点的回复,我不反驳了。各人有各人的认识,该说的已经大家都说过了。

第2点回复,不满意。

两个问题有交叉,下面一起回答。

基尔霍夫定律告诉你端口U是合成量了吗?是由哪些量合成的?
没有合成量的概念,才会如教科书理论那样,把端口反馈的合成结果视为电路的“净输入”。在入反射理论看来,净输入是另有其人,是端口入射电压的一部分,是部分的(Ui-Ur)。

入反射理论并不需要时时、处处对合成电压进行分解。这里引入入反射理论考虑的不是复杂性问题,而是需要。它的重要性在需要刨根问底的“后退”时会显现出来,例如这里对教科书理论的否定。
“为啥有入射?”
应该回答“为啥需要最大功率传输条件?”,
再回答:“为啥有低于最大功率传输的情况?”,“它们是不是客观现象?”,“这种现象发没发生在直流、低频和高频中?”。

入反射理论早先广泛应用于射频,因为那里有绕不开的需求,之后在往低频延伸。其重要性和优越性需要慢慢地体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有交叉,下面一起回答。

基尔霍夫定律告诉你端口U是合成量了吗?是由哪些量合成的?

哈哈,
看了一下传输线方程,感觉入射反射完全是数学计算的结果,只是人为的把波形分成了入射波和反射波,并
没有从物理上解释。

如同电感或者电容上正弦稳态情况下,电流电压超前滞后,本质上只是相位上的差。
入射和反射必然涉及到波的速度和方向。在没有尺寸的情况下,谈入射和反射无法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看了一下传输线方程,感觉入射反射完全是数学计算的结果,只是人为的把波形分成了入射波和反射波, ...

入射和反射必然涉及到波的速度和方向。在没有尺寸的情况下,谈入射和反射无法分辨。
在传输线参考面上都有等效端口阻抗,入反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处理阻抗间的问题,用反射系数 r 公式来处理。

r=(ZL-Z0)/(ZL+Z0)

同样,r 没有频率限制。

网友C:
一口一个没有频率限制,多看点书再来论坛吹牛就这么难吗?世界上存在某个公式是无条件成立的吗?

虽说没有个严格标准界限,但一般说300M~1G是射频范围,1G~300G属于微波频率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入射和反射必然涉及到波的速度和方向。在没有尺寸的情况下,谈入射和反射无法分辨。
在传输线参考面上都 ...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电磁波从A点向B点传播,在B点产生反射。由A到B的波称为入射波,从B到A的称为反射波。
在描述入射波和反射波的的表达式会有变量t(时间)和x(距离)。t和x前面的系数符号(正负号),用来区别入射波和反射波。

如果没有了变量x,就无法区分入射波和反射波。

A点和B点如果重合,就会出现无法区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口一个没有频率限制,多看点书再来论坛吹牛就这么难吗?世界上存在某个公式是无条件成立的吗?

在路言路。你不会把框图用到微波吧?

好,接受你的挑刺,把“没有频率限制”改为,
入反射理论没有频率下限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电磁波从A点向B点传播,在B点产生反射。由A到B的波称为入射波,从B到A的称为反射波 ...

A点和B点如果重合,就会出现无法区分的情况。
既使重合,用结果也可以区分。理由前面讲过,以Ui 为参考。

参考例子:开路电压=2Ui=E,全反射,无t 和 x 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A点和B点如果重合,就会出现无法区分的情况。
既使重合,用结果也可以区分。理由前面讲过,以Ui 为参考。 ...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知道的是总电压,或者是你说的合成电压。这个用基尔霍夫定律就可以求出来。
但是入射电压是人为定义的 Ui=E/2且Ui/Ii=Z0这样定义有什么依据?
总电压-入射电压=反射电压,反射电压自然就能求出来。

就像小学一年级的题目,8可以分成4和4。但是我说8可以分成2和6。

我不直接定义Ui的值,而定义Ui/Ii=(1/2)*Z0
可以求出反射系数为(2*ZL-Z0)/(2*ZL+Z0)
在电源内阻等于外接负载的情况下,反射系数为1/3
这时候,Ui的值为(3/8)*E,Ur的值为(1/8)*E,Ut的值为(4/8)*E
Ii的值为(3/4)*(E/Z0),Ir的值为(1/4)*(E/Z0),It的值为(2/4)*(E/Z0)。请问错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知道的是总电压,或者是你说的合成电压。这个用基尔霍夫定律就可以求出来。
但是入射电 ...

Ui=E/2且Ui/Ii=Z0(这样定义有什么依据?)
不对!
Ui/Ii=Re(Z0)
定义的根据见最大功率传输条件。没有你随心所欲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Ui=E/2且Ui/Ii=Z0(这样定义有什么依据?)
不对!
Ui/Ii=Re(Z0)

直流条件下讨论,不强调实部虚部了。

哈哈,Ui/Ii=(1/2)*Z0。这样定义的时候,照样可以在ZL=Z0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功能传输。

凭什么最大功率传输的时候只有入射电压电流,而反射电压电流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条件下讨论,不强调实部虚部了。

哈哈,Ui/Ii=(1/2)*Z0。这样定义的时候,照样可以在ZL=Z0的情况下实 ...

Ui/Ii=(1/2)*Z0
2Ui=Ii*Z0?
你把电路画出来,我看不出你想说什么。

凭什么最大功率传输的时候只有入射电压电流,而反射电压电流为0.
最大功率传输条件是实际存在的,将这个条件作为入射的定义。有反射时就不是纯入射,不满足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Ui/Ii=(1/2)*Z0
2Ui=Ii*Z0?
你把电路画出来,我看不出你想说什么。

电路和你的电路是一样的。

只是你可以定义Ui/Ii=Z0,我为啥不可以定义Ui/Ii=(1/2)Z0。

都是人为定义。而且我的结果也没有违反最大功率传输。

这是个无师自通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去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概念可能是从传输线理论来的。
实际上,从我给出的入反射定义看是没有频率限制的。其中的反射体现在 ...

你所说的直流、集总参数,都没有逃脱电磁波动。不管什么情况,电磁能量都是以波动的形式移动(传播)的。即使,频率极高,超出无线电波频率时,呈现粒子性,但此时波动也是存在的,只是明显不明显的问题。

我的意思,在波动不明显的情况下,最好不用反射的方法解决问题。当然可以用,但会变得非常复杂,而得不到好处(更高的分析精度)。只是波动属性非常明显时,我们不得不用。

这和传输线没有关系。

入射、反射,就是针对波动量,这没有错!

更深入一步,之所以会发生反射现象,根本原因是波动传播介质的不均匀性。对于机械波,介质特性为弹性系数;对于电磁波,介质特性是电导率、介电系数、磁导率。如果在波动的传播路径上,这些参数发生突变,即产生反射现象。

在你所说的情况,信源与负载之间不存在相对均匀的传输线,实际情况是,电路的各个微小部分(体积元)之间,介质特性参数互不相等,处处存在反射,并且是多次反射,如果这时一定要用入射、反射的观念分析电路,将使问题变得无比复杂。倒不如退回到更加原始也是更实质的分析方法,即求解电磁场方程,然后对电场强度做线积分运算得到电压,对磁感应强度做积分运算得到电流。

如此看来,入射、反射观念,是介于场方法、路方法之间的一种方法。用路的方法能解决的问题,用入射、反射方法也能解决;用入射、反射方法能解决的问题,用场方法也能解决的问题。反之,不一定。但是,解决过程的复杂程度,差别巨大。

什么条件下,用入射、反射的方法最适合?如果所讨论的系统中存在着一部分介质特性相对均匀,并且,这部分均匀介质的纵向尺寸较大、横向尺寸较小。这是用入射反射的方法解决最行之有效,并且能够保证最后结果的精度。

这部分相对均匀的介质,就是传输线。传输线之外的介质,就把它们当做一个元件看待,其用端口网络参数描述。传输线+元件,正是入射反射方法的本质。

可见,具备什么条件,就用什么方法。这些方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硬要分出一个高低,反射入射方法也不是最高等的,至少,还有场的解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从电路的角度 或者 电磁场的角度解释一下,为啥会反射?
是一束光照到镜面上了吗? ...

首先要明确,入射、反射是针对波动量来说的,反射指的是波动的反射。

如果在波的传播路径上,介质是均匀的,就不会产生反射。

所谓介质均匀性,指的是介质参数随空间位置的不变性。对于机械波,比如声波,介质特性参数是弹性系数;对于电磁波,介质特性要用三个参数描述:介电系数、磁导率、电导率。

你说的,一束光照在镜面上的问题。光在到达镜面之前,是在空气中传播,可以认为这部分空气的介质是均匀的,即介质特性参数处处相等,不会产生反射。到达镜面时,镜子的介质参数,与空气不同,在镜面处,就发生了介质特性参数的突变(即不均匀性),于是,反射现象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直流、集总参数,都没有逃脱电磁波动。不管什么情况,电磁能量都是以波动的形式移动(传播)的。 ...

我这几天没空,晚些时间回复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没空,晚些时间回复你。

好的,我一般周末上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明确,入射、反射是针对波动量来说的,反射指的是波动的反射。

如果在波的传播路径上,介质是均匀 ...

首先给你点赞,讲得很好。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传输线后面接电阻作为终端,电阻的阻值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都是50欧姆,没有反射。
如果电阻的阻值不是50欧姆,存在反射。请问这个反射是由于介电系数、磁导率、电导率那个变化了?
(电阻我们一直只说的阻值)

2.怎么区分入射波和反射波。
假如有一个示波器,探头能够接入到同轴电缆上的一个位置,测屏蔽线和芯线之间的压差。
如果传输线足够长,一开始测量到是入射波,等入射波在负载端被反射后,测到是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的波形。如果测量的时候已经是稳态了,怎么区分?

3.入射波的大小怎么确定?
源电压为Vs,源阻抗为Rs,怎么就能确定入射波的幅度是0.5Vs呢?

网友C:
这个有意思了。
这样“有理有据”的追问,一会就受不了了。发火也不好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你点赞,讲得很好。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3.入射波的大小怎么确定? 源电压为Vs,源阻抗为Rs,怎么就能确定入射波的幅度是0.5Vs呢?

这个问题,我们从微观上说就好理解了。假设是   “信源  + 开关 + 传输线 + 负载“”   这样一个配置

第一步:
开关闭合。此时信源在传输线上激起电磁波。但此时电磁波是杂乱的,除了TEM(横电磁)波,还存在TE(横电)波、TM(横磁)波。多种模式的电磁波都有可能向负载方向传播,在传播过程中,TE、TM波很快衰减,经过一定的距离消失殆尽,只剩下TEM波,继续向前传播。这就是传输线又叫“长线”的原因,如果传输线纵向尺寸不够大,里面多种模式并存,一切问题就不能用传输线的理论解决。
对于TEM波,在没有传输到传输线末端之前,它看到的阻抗就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所谓入射波的幅度,就是信源输出阻抗Zs、传输线特性阻抗Z0之间的分压关系确定的,Ui = Z0 * Es / (Zs + Z0).

第二步
TEM波一旦传播到传输线末端,由于负载不匹配,部分被负载吸收,部分被负载反射,反射电压 Ur1 = SL * Ui,此处 SL 为负载端反射系数。反射波电压开始向源端传播,反射波所到之处,左方只存在入射波,右方存在入射波和反射波,电压为二者叠加。此时,入射、反射波各自感知到的阻抗都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

第三步
反射波一旦行进到传输线始端,如果源端匹配(Zs = Z0,反射波完全被信源吸收);如果不匹配,要产生二次反射,Ur2=Si*Ur1 。。。。。。。。

如此反复反射、吸收,反射、吸收。传输线上,所有向左方传播的波的叠加,我们叫入射波;所有向左方传播的波,我们叫反射波。两个叠加值,是一个无穷级数的和,可以证明,这个级数收敛。

由此可见所谓反射、入射,是一种稳态概念,描述的是把截止模式衰减掉之后的情况。

还可以看出来,特性阻抗 Z0,是行波阻抗,入射波、反射波看到的阻抗都只是Z0,如源端、负载端阻抗无关。

显然入射电流、反射电流分别是 Ii = Ui / Z0,     Ir =- Ur / Z0.

传输线上任意一点的输入阻抗 Z = (Ui + Ur)/ (Ii + Ir)。

这样说,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你点赞,讲得很好。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2.怎么区分入射波和反射波。
假如有一个示波器,探头能够接入到同轴电缆上的一个位置,测屏蔽线和芯线之间的压差。
如果传输线足够长,一开始测量到是入射波,等入射波在负载端被反射后,测到是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的波形。如果测量的时候已经是稳态了,怎么区分?

用示波器是无法看到单独的入射波、反射波的,除非你的传输线非常非常长,这太难满足了。但不不是没有办法区分。

用定向耦合器,可以分别耦合出(当然是依一定的耦合度)入射波、发射波,从定向耦合器,就可以用示波器观测了。

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怎样验证你耦合到的只是向一个方向传播的波呢?

可以这样验证,如果传输线上存在反射,那么就有驻波存在,即在传输线上不同位置,测得的电压幅度不同。最大点(波峰)为入射、反射电压的同相位叠加点,最小点(波谷)为入射波、反射波电压的反相叠加点。

由于负载、信号源阻抗已知,你可以估算到峰点、谷点位置,或干脆通过测量,找到峰点和谷点。再与你通过定向耦合器测量到的入射电压、反射电压的叠加相比较。别忘了,耦合度!!!

对于封闭的同轴电缆,这种方法办不到,但可以用标准特性阻抗的微带线代替同轴电缆做实验,微带线上任意位置都可以测量。但要保证示波器为高祖高阻输入,由于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存在,频率不能太高。微带线,是准TEM波。

所以,入射波、反射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是为了分析方便“认为划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怎么区分入射波和反射波。
假如有一个示波器,探头能够接入到同轴电缆上的一个位置,测屏蔽线和芯线之 ...

你说的是这个吧,1890年左右的设计:

网友C:
我去年大约10月份发过一个帖子,说我们今天学的模电,很多东西全都是那个大师创造的!
对于射频电路理论,很多东西也是那个人创造的。

如上图所示,传输线中任意位置电压表达式,明显非常复杂,为了便于理解,人们故意把他分解成所谓的入射波和反射波。
用上面的那位网友的话说,你把10分成 5+5也行,分成3+7也行,。。。。理论上有无穷种分法。

所以这个所谓的入射反射波,是纯数学概念,并非物理波。

如果认为它是物理波,麻烦立马来了,这些分量波形在正弦稳态情况下的传播速度,等于电磁能在传输线中的传播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你点赞,讲得很好。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传输线后面接电阻作为终端,电阻的阻值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都是50欧姆,没有反射。
如果电阻的阻值不是50欧姆,存在反射。请问这个反射是由于介电系数、磁导率、电导率那个变化了?
(电阻我们一直只说的阻值)

这个问题,确实有些麻烦,哈哈。之所以倒序回答你的问题,是为了好理解。

我们已经明确,在传输线线上是一种特定模式的电磁波(TEM),负载是一个电磁波的“集中吸收物”,所谓集中,就是我们把它看做一个没有形状、没有体积的点状物,即微波元件的概念。传输线上的电磁波,遇到这么一个东西,它所在乎的特性,就是这个点状物的阻抗 Z= R + jX。

如果这个阻抗非常适合这个模式的电磁波,就可以完全吸收电磁波;否则,就不能完全吸收。越不适合,吸收的就越少,即反射系数越大。

这就出来一个问题,阻抗匹配,是阻抗值多传输线说的,怎么又对电磁波说了?

注意!特定模式的电磁波,是由它所在空间的边界条件决定,在这里,就是传输线的形状、大小,介质特性。实际上,边界条件,确定了电磁波的另一个量:E/H,注意它是相量比,包含二者的相位差。实际上,这是电磁波的波阻抗ZH,除了TEM特性,又增加了一个ZH特性。

在传输线中,如果ZH与Z0具有相同的量纲,如果取合适的单位值,或者引入比例系数,二者可以相等。

上文说的,负载对电磁波的适合性,指的就是 负载阻抗与波阻抗的匹配性。波阻抗又又边界条件,即传输线大小、形状、介质特性决定,因此,所谓匹配,实质还是负载与传输线的匹配。

我原文的话,似乎有些不妥,或者说不够严谨。传播介质的均匀性,是造成反射的本质原因,没有错。对传输线来说,“特性”,指特性阻抗,似乎更妥当,特性阻抗由介电系数、磁导率、电导率确定,但三者不同大小的组合,可能构成一个相同的特性阻抗。

再说,负载,不管阻性、容性、感性负载,我们分析时,把它当做一个“元件”看,就忽略了起体积、形状,当然无从考虑其内部或边界面的场型,指考虑它对外表现------负载阻抗。

真正在特别高的频段率,吸收电阻,是要考虑其形状的,这就是说,也需要考虑其上的场型。

再次提示,微波电路,“传输线 + 微波元件”的微波电路模型,也是一种近似模型。

网友F: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使,一个劲的按“发表回复”,有的帖子重复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意思了。
这样“有理有据”的追问,一会就受不了了。发火也不好发

不发火,哈哈!

逼迫自己对已建立起来的概念反复推究,也有助于自己的理解更趋近于正确。估计到死,也到达不了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大约10月份发过一个帖子,说我们今天学的模电,很多东西全都是那个大师创造的!
对于射频电路理论, ...

对,就是这个公式。上学时,还专门自己求过这个极限,好像奇偶项分组,具体过程现在记不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大约10月份发过一个帖子,说我们今天学的模电,很多东西全都是那个大师创造的!
对于射频电路理论, ...

如果认为它是物理波,麻烦立马来了,这些分量波形在正弦稳态情况下的传播速度,等于电磁能在传输线中的传播速度????

是的,我还是认为入射波、反射波是物理存在的。

确实有能速和相速之分。相速有快波、慢波,能速不会高于真空中的光速。

能速,表现为群速,不同于以上所谓的相速。而入射、发射波的展位定义,基于相速,二者没有矛盾。

不同的人为划分,似乎在传输线上某一点,可以叠加出该点的电压波形,是不是能够在传输线上处处可以叠加出该处的波形?我还没有从数学上证明,也就是现在才有去证明的欲望了。

太晚了,赶紧睡觉了。哈哈。

网友C:
书上说的很清楚:

我那些帖子,有些说法看着曹淡,但是也是查了些资料后给处的,不是信口开河,胡吹乱侃。

网友F:
在实验室,VHF波段,我用的微带电路定向耦合器。方向性可以做的很高。频率再搞高,我用的同轴定向耦合器。短波段,用微带线、同轴结构结合做的,方向性也不错。

网友F:
似乎我们都跑偏了,没有在楼主的原本思路上讨论。再回到原来的主题吧。

在 “ 信号源 + 负载 ” 这样的配置情况,不存在传输线。

此时,谈论入射、反射,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场是局限于信源、负载内部,至多到他们的表面,因为不存在辐射。这些元件,可以说处处存在入射、反射,边界条件又十分复杂。

但是,如果我们假想,在信源与负载之间存在一条传输线,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Z0,那么,只要这条传输线的电长度为360度,就会得到与基尔霍夫定律同样的结果。

只是,中间结果,反射系数,依赖于这个假想的特性阻抗Z0,当然,入射波、反射波的幅度相位,也依赖于Z0。

这种方法在微波放大器设计中,在输入输出匹配网络的设计中,是普遍在使用的。在ADS 的 Load pull 仿真中,可以随意修改Z0,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取不同的特性阻抗,虽然反射系数不同,但最终得到的阻抗值却是相同的。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叫它特性阻抗,我叫它参考阻抗。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似乎我们都跑偏了,没有在楼主的原本思路上讨论。再回到原来的主题吧。

在 “ 信号源 + 负载 ” 这样的配 ...

准确的说 ,其实是在源和负载的分解面处 ,虚拟了一段0长度的传输线,也就是0度,当然0度相位和360度是一个效果。因为这里讨论的是功率考虑的稳态,虚拟的传输线取多大并不影响稳态结果,阻抗变换结果上讲效果都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3.入射波的大小怎么确定? 源电压为Vs,源阻抗为Rs,怎么就能确定入射波的幅度是0.5Vs呢?

这个问题,我 ...

扯远了,什么te tm mode都跑出来了,还有你是不是和消散模搞混了。长线的意思是长度可以波长相比的的意思,是相对波长的长度,对于低频信号其波长太长,电路互联线相对波长而言是“短线”,对高频信号其波长比较短,电路互联长度可以与其波长相比较如二十分之波长时,就叫长线才对吧?
反射用边界条件解释还是蛮简单的,对于传输线那种一维电路,来说,可以由沿线横截面电场连续的边界条件,得到沿线电压必须连续,为了维持这个边界条件阻抗不匹配的时候必须要有反射电压来满足该边界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这个吧,1890年左右的设计:

其实反射有分时域和频域。
在模拟设计里主要关注频域反射,也就是稳态。测量仪为网分,是一种频域测量仪器,核心部件为定向耦合器。
在数字设计高速电路/SI领域,一般关注 时域反射,也就是瞬态,测量仪器为TDR时域反射计,
示波器是时域测试仪器,TDR可以看成一种特别的示波器。

网友A:
建议不熟悉的可以都看看 我在11楼贴出的视频,多年前就看过确实讲的不错。

网友A:
在物理学也有从散射的观念来解释反射:
场传播之处如果存在电荷或偶极子之类微粒,在场的作用下这些粒子会运动,产生一个新的辐射/散射,这些散射会发生干涉,当满足一些条件,这些散射可以表现为反射或折射.
大概如此吧,我以前在物理书上看到过这个解释,感兴趣可以查查大学以上的物理书籍。
其实s参数全名就叫散射参数,也就是类比了散射这个观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反射有分时域和频域。
在模拟设计里主要关注频域反射,也就是稳态。测量仪为网分,是一种频域测量仪 ...

没用过这种仪器(射频仪器贵)。只是在书上看过基本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种仪器(射频仪器贵)。只是在书上看过基本介绍:

就是这个,si里用的那种比较高级功能复杂肯定贵,不过通信行业有种简易便携式的专门拿来检测传输电缆是不有损坏过度弯曲的,影响阻抗连续的,会便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熟悉的可以都看看 我在11楼贴出的视频,多年前就看过确实讲的不错。 ...

你说的视频,我看了一点。和楼主的比较像,一上来就是反射,反射系数之类的。没有说发射的原因。等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似乎我们都跑偏了,没有在楼主的原本思路上讨论。再回到原来的主题吧。

在 “ 信号源 + 负载 ” 这样的配 ...

感谢回复,你说得我似乎能听懂。提几个实际的问题,当做例子。
1.如果理想电压源的电压是Vs,内阻是Zs,后面接特征阻抗为Z0的传输线,传输线长度为无限长。
这种情况下,在传输线中是不是只有入射波,没有反射波?
如果Zs的值和Z0的值不相等,Zs是个元件,一般说来这种情况电压从Z0进入传输线时候有没有反射?可需要考虑?
(你前面提到反射波回到源端的时候,如果源电阻Zs和Z0不匹配,会有反射)

2.还是这种情形下,入射波的幅度是不是Vs*Z0/(Zs+Z0)?也就是说入射波不一定是(1/2)*Vs

3.楼主说的情形下,是没有传输线的。你提出是一个360度的传输线,也有人说是0度的传输线。
意思是传输线的起点和终点的波形是一样的。
但是有和没有是有差别的,有传输线的时候,能计算出传输线上的入射电压。但是没有传输线的时候,怎么计算入射电压?定向耦合器能区别出0长度传输线上的
入射和反射波吗? 行波和驻波都无法观察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入射波的大小怎么确定? 源电压为Vs,源阻抗为Rs,怎么就能确定入射波的幅度是0.5Vs呢?

这个问题,我 ...

显然入射电流、反射电流分别是 Ii = Ui / Z0,     Ir =- Ur / Z0.

传输线上任意一点的输入阻抗 Z = (Ui + Ur)/ (Ii + Ir)。

上下两个等式是矛盾的
Ii = Ui / Z0,     Ir =- Ur / Z0---》 Z0 = (Ui - Ur)/ (Ii + I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然入射电流、反射电流分别是 Ii = Ui / Z0,     Ir =- Ur / Z0.

传输线上任意一点的输入阻抗 Z = (Ui ...

汗(⊙﹏⊙)b
反射电压比反射电流 还是z0, 你多了个负号
而总电流 Ii-Ir 你少了个负号,这里没搞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汗(⊙﹏⊙)b
反射电压比反射电流 还是z0, 你多了个负号
而总电流 Ii-Ir 你少了个负号,这里没搞清 ...

是的。电流反射系数和电压反射系数是差一个负号。可能某处不小心弄错了,没有返回去看。哈哈。

网友C:
从书上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出,所谓的入射/反射波,只是个便于理解数学表达式的工具,并不是物理实际波形。如果[仅仅是关注电压和电流],就可以当做是实际波!书上给出了推导结果!
但是如果这个波是真实存在的,就必须满足波的特征,这个就不是电压和电流就可以完全表征的了!我上面给出了个不是关注电压和电流的例子,那里就可以证明这个不是物理波!

现在的定向耦合器,仍然是关于电压电流的“变压器”,所以这个根本不能做波存在的例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你说得我似乎能听懂。提几个实际的问题,当做例子。
1.如果理想电压源的电压是Vs,内阻是Zs,后 ...

1.  对的,如果传输线无限长,在传输线上是看不到反射波的。
    我的习惯,入射、反射,都是在均匀处考虑,比如传输线上。元件之间,我从不用入射反射的概念琢磨它
     还是用基尔霍夫定律。
    你说的情况,源端至少没有二次反射,因为一次反射就不存在(传输线无限长),哪来的二次反射。

2.  是的,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一样。

3. 对,不仅仅是360度处,在180度处,波形都是一样的,当然是对无耗传输线说的。相隔90度,是相反的。

    能。理想定向耦合器,只能耦合出向一个方向传输的波。所以用一个双向定向耦合器就可以。

    但实际的定向耦合器,方向性不是太好,入射波中混有部分反射波,反射波中混有一部分入射波。做测量用,一般方向性要求达到30dB。

封闭的同轴线,是无法看到。如果你用外导体为笼型的同轴线,或干脆用微带线,用一个检波器,就能测量到沿线不同的位置电压幅度是不同的,原因就是入射反射波叠加的结果。

图就是一个微带线结构,上边包括两对儿定向耦合器。电路板为双面板,底面为公共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  对的,如果传输线无限长,在传输线上是看不到反射波的。
    我的习惯,入射、反射,都是在均匀处考虑 ...

首先请注意教科书上那些推导,是正弦稳态分析!!

如果传输线无限长,有正弦稳态吗?或者说稳态建立时间是不是无穷大?

网友C:
我以前发的那个帖子叫[一个老教授的传奇],今天电子专业许多“灵活而巧妙”的理解,都是那个老教授的功劳,他把晦涩难懂的理论,转化成简单易懂的“初等知识”,老教授在书中介绍完入射波和反射波的概念后,来个了重要事情说三遍,告诫读者千万不要make the mistake,完全忘记了它的fictitious特征!

后人引用这个老教授的分析方法,什么都抄了,唯独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抄!

所以看资料,最好一步到位看原始文献,省的后人乱抄乱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扯远了,什么te tm mode都跑出来了,还有你是不是和消散模搞混了。长线的意思是长度可以波长相比的的意思 ...

对于一个结构,如果能够用传输线理论分析它,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  单模传输。如果是多模传输,只好一个模式用一个传输线模型,另一个模式用另一个传输线模型。然后叠加,也确实非常麻烦。而且得到的是稳态解。

2)纵向足够长,能够看出波动效果(比如驻波),就是所谓的可与波长“相比拟”。通常,非传输模衰减非常快,等不到与波长相比拟,就几乎消失了。
    如果长度缩短,到不能与波长相比拟,仍可以用传输线理论解决问题,只是,所得到的结果,看不出波动特性,和低频电路特性是一样的。所以,此时用低频电路的方法求解,是没问题的,足够精确,当然可以用传输线方法求解,只要你不嫌麻烦。

3)横向尺寸足够小。为什么?为的是在横向看不到波动,就可以认为在横向上,量处处相等,这才符合低频电路的观念,因为在电路模型中,导线永远是几何概念的“线“,不考虑它多粗。

欲用传输线理论解决问题,第一、三个条件必须满足。如果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就只能用传输线理论了,低频电路理论失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反射有分时域和频域。
在模拟设计里主要关注频域反射,也就是稳态。测量仪为网分,是一种频域测量仪 ...

对,这两种,我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首先请注意教科书上那些推导,是正弦稳态分析!!

如果传输线无限长,有正弦稳态吗?或者说稳态建立时间 ...

如果我考虑有限远的地方,它其实已经到达稳态了。如果你考虑无穷远处,它就没有到达稳态。

稳态响应就是这样定义的:时间趋于无穷大时,响应函数的极限。我得到有限远x出的的电压,U(x,t),对取极限,就得到U(x),就是X处的稳态解。

我承认,与数学上的取极限,有点儿区别,取极限后,还含有变量t。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于一个结构,如果能够用传输线理论分析它,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  单模传输。如果是多模传输,只好 ...

这三个条件不独立。

换句话说,这三个条件可以合并成一个条件!

什么时候能/要用传输线理论,首先一个前提条件是看你能忍受的误差是多少!
【去年此时,我在本坛说毕奥萨伐尔定律,给的条件是计算交流情况下的,于是大师在那骂人不懂装懂,说教科书上介绍这个定律说的是直流,你却把它用到交流,说明你不懂】
【现在可以小声地说了,我那个计算在交流情况下,误差仅仅是2%左右,这个精度,一般情况下当然可以接受了】

如果能接受5%的误差,那么波长必须大于这个数:

一般情况下,两者相差悬殊,暗示传输线横向是集总系统,而纵向是分布系统,所以据此,我在我那个帖子里说,长线是个混血儿!(集总特征和分布特征的组合)

所以,对于传输线适用场合的判据,就上面一个公式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于一个结构,如果能够用传输线理论分析它,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  单模传输。如果是多模传输,只好 ...

老兄你越扯越远,这里仅先按理想传输线仅考虑传播方向这个维度分析已经足以,别人明显连基本电磁场概念都还没熟悉,就搬出多模什么的吓唬人没必要了,这里也不设想什么开关边沿太快那种频率成分很高,导致走线的横向尺寸和波长想比拟的情况,纯属画蛇添足,先帮他理解基本仅“一维”的传输线电路再说吧,真要扯远,除了波导效应,更高频率还不得要把不连续效应,甚至天线辐射效应加上去呀。
其实对于这类应用,能理解反射是为了满足电磁场边界条件的必然结果就已经可以了,何必简单问题复杂化呢。当真要去处理更复杂结构在讨论那些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条件不独立。

换句话说,这三个条件可以合并成一个条件!

同意!

网友A:
说了半天又跑题了,楼主说最大功率传输不受频率限制,这点是没错。但我也说了除此外还要看适用的阻抗条件这个前提呀,怎么没人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低频电路喜欢用阻抗桥接不用阻抗匹配怎么没人讨论这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考虑有限远的地方,它其实已经到达稳态了。如果你考虑无穷远处,它就没有到达稳态。

稳态响应就是 ...

有稳态就麻烦了,都是稳态没辐射,天线还咋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发的那个帖子叫[一个老教授的传奇],今天电子专业许多“灵活而巧妙”的理解,都是那个老教授的功劳 ...

说到现代人抄书会把关键的给漏抄了,例子还有很多。
以清华郑军理为例,他书中讲相关函数的概念时,上来就定义啥的,我当时反复把书看了10几遍,每个推导过程都能看懂,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弄个公式推来推去的,一脸懵圈。

后来我才发现,他抄人家书时,把原书6.11节介绍相关函数的引子,给漏抄了。
如果事先头脑里就有了“森林”,那么看见树木就不会晕了。不然上来直接用两个积分一比,说这个东西就是相关系数,你能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越扯越远,这里仅先按理想传输线仅考虑传播方向这个维度分析已经足以,别人明显连基本电磁场概念都 ...

所以,我的意思,能用基尔霍夫定律解决的,绝对不用传输线理论解决,能用传输线解决的,绝对不用场理论解决。

但每一种方法,是怎么来的,适用条件是什么,必须搞清楚。

不想把问题复杂化,但有人感兴趣,就一直说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  对的,如果传输线无限长,在传输线上是看不到反射波的。
    我的习惯,入射、反射,都是在均匀处考虑 ...

1/4+终端电阻,就是定向耦合器,射频电路就是看着结构简单。

网友C:
这些东西拆开看,几乎没几个元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拆开看,几乎没几个元件:

中短波波段的网络分析仪,多用驻波电桥。频率高了,多用定向耦合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4+终端电阻,就是定向耦合器,射频电路就是看着结构简单。

我们一般用奇偶模分析。这个是弱耦合,耦合度36dB。耦合线电长度很小,方向性不容易做的更好。

3dB耦合电桥,方向性曾经做到过66dB。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  对的,如果传输线无限长,在传输线上是看不到反射波的。
    我的习惯,入射、反射,都是在均匀处考虑 ...

我的问题可能没有讲清楚1.你前面提到反射波从终端回到源端的时候,如果源端的阻抗Zs和传输线特征阻抗Zs不匹配会发生反射。
我的疑问是入射波,一次波形,从Vs发出经过源端阻抗Zs进入特征阻抗为Z0的传输线,如果不匹配会不会反射?
是不是没有发射,直接计算入射波为Vs*Z0/(Zs+Z0)?
个人觉得从终端过来的反射波从传输线传递到源端会再次反射,那么从源端进入传输线的入射波也会发射才对,对称的才对。

2.

源端和终端都是作为元件来看的,入反射电压、电流的叠加不仅仅发生在传输线内部有效,在元件上也有效?

3.
是否允许源端的内阻Zs为0的情况存在?个人觉得得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直流、集总参数,都没有逃脱电磁波动。不管什么情况,电磁能量都是以波动的形式移动(传播)的。 ...

在低频要不要使用入反射理论是另一个问题,需要的话以后另议。
先解决  “入反射一定要有波动吗”的问题,或者说, “无电长度有反射吗”

这里,我先给出一个场景。
一根空气介质、刚性圆形同轴电缆,特性阻抗等于信号源内阻 Rs,有活塞形可移动短路片,电缆长度20公分(约等于信号的1/4波长);
信号源电压源幅度Em=1V,源内阻Rs=50。
一个电压表始终接在源的输出端,指示端口电压幅度Um。

实验:
1. 信号源频率调到对应于同轴电缆1/4波长的频率,电缆的短路滑片置于1/4波长处,电缆源端输入阻抗=开路,
Um=1V。

2. 向源端移动短路片,端口输入阻抗降低,Um降低。显然,这是入反射电压合成的结果。
将短路片移动到源端,有全反射,
Um=0V。

问题:
在源端,波动距离=0,Um=0V  还是入反射电压合成的结果吗?
(包括Um=0的条件下重启信号源的情况)

网友F:
第一个问题,还是那句话,只有分析传输线上的特性时,或者说,只在分析元件对传输线的影响时,采用反射入射的方法。相反,分析传输线对元件的影响,分析元件对元件的影响时,不用入射反射的方法。因为元件上看不到波动现象,用基尔霍夫定律就行了。入射电压就是信源内阻与传输线特性阻抗的分压。

用基尔霍夫定律,不考虑反射,直接计算入射波为Vs*Z0/(Zs+Z0),就是这样!

网友F:
第二个问题。入射反射,基于传输线理论。传输线理论的使用条件之一,纵向尺寸必须大到与波长相比拟,而元件,是尺寸理想化的,退缩为一个点,不具备传输线理论的使适用条件,就不要应用传输线理论中的入射反射概念。还是一句老话,入射反射是针对波动的,入射电压,指的是入射电压波,反射电压值得是反射电压波。元件,没有尺度,电压只随时间变化,不随空间位置变化,只是随时间变化的电压,不是波。

网友F:
第三个问题。当然允许,此时的入射电压就是信源的电压E。只是,源端的二次反射为全反射。

网友F:
是。入射量,反射量,都是波动。波动量是时间和位置的多元函数,并且对时间,位置都呈现周期性。没有尺度,没有位置的变化,构不成波动,就无所谓反射。

网友F:
在源端,波动距离=0,Um=0还是入反射电压合成的结果吗?(包括Um=0的条件下重启信号源的情况)

我不认为是入射反射电压合成的结果。因为此时传输线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变成一条短路线了。此时的情况,就是信号源输出端连接了一根短路线。信源,短路线,都是没有尺度的元件,此时就用基尔霍夫定律解决。

在没有传输线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定认为是入射反射的结果,你真的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确定入射波幅度是多大,相位是多少。在存在传输线的情况下,就存在令人信服的公式,确定入射波的幅度和相位。

网友C:
信号源信号波长调到同轴电缆1/4波长,

足足看了3分钟,调动脑细胞充分运动,展开想象和联想,甚至联系上下文,才能看懂这句话!

抱歉,我去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谓入射,反射,从字面看,就是描述的一种“移动”,一对儿向相反方向移动的“东西”。
一个仅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哪来的移动?
从字面上没看出来“入反射一定与移动相关”。
入射电流定义: Ii=E/(Z0+Z0*)
Ii 需要空间才能产生吗?

其他的问题先不涉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所谓入射,反射,从字面看,就是描述的一种“移动”,一对儿向相反方向移动的“东西”。

一个仅随时间变化 ...

不对,不要忘文生意哦,你翻课本查查s参数定义,空间维度并非必须量。你再回忆一下射频射频放大器推导基于s参数的的放大器各类增益表达式,空间维度也并非必须量。其实所谓参考50欧姆,就是一个0长度的虚拟传输线,但是这类射频模拟电路里关注的只是正弦稳态问题,所以这个虚拟传输线不会影响稳态结果。

我斗胆总结了一下 ,大家容易困惑原因在于:
1) 不管是低频电路学还是射频/高频电路学,包括s参数,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物理实际情况,只是对物理的一种抽象近似描述和工程手段。
2) 电路学不是物理,无法解释反射的真正原因。楼主给的那个图只是等效图,不是真正的物理世界,低频电路学也没有空间这个维度。
3) 最大功率传输,关注的是能量,他只是从能量角度,从数学上证明当固定源阻抗,改变负载,负载获得的最大功率发生在匹配条件。这个证明不需要空间维度,也不需要频率条件。
4)电磁学课本都有证明,电压和电流(当然指存在电压 电流的tem模情况)是满足波动方程的,实际信号是靠波动传播。
5) 在s参数定义,以及推导放大器各种增益的时候,和楼主此处,往往会引入一个参考特性阻抗,如何正确解释这个参考阻抗的意义?像楼主这个图里特意让源阻抗=参考阻抗z0, 其实可以延伸到一般条件源阻抗为ZS 分析,这样更不容易混淆。
6)即然电路等效图不是实际物理,而实际物理世界必然是有空间维度的,实际互联走线真正的特性阻抗和选用的参考特性阻抗当然是可能不一样,但只要能满足实际互联引起的相移很小,可忽略的条件,就不会影响这类稳态问题的分析结果。
7)虽然电路学不是真正的物理,但是这里他已经足够准确的描述了我们所需要的稳态分析结果。至于物理细节并其实也不需要关注。
8)用必须要满足 电磁场边界条件 来解释反射,是可以回避物理细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字面上没看出来“入反射一定与移动相关”。
入射电流定义: Ii=E/(Z0+Z0*)
Ii 需要空间才能产生吗?

这个电流,我从来不叫它入射电流。同样,这种情况下的电压,我也从来不叫它入射电压。

这种情况,我一直回避入射、反射的思维,就用低频电路原理理解,即全电路欧姆定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要忘文生意哦,你翻课本查查s参数定义,空间维度并非必须量。你再回忆一下射频射频放大器推导基 ...

以上八条,我完全同意。

第二条。“楼主给的那个图只是等效图,不是真正的物理世界,低频电路学也没有空间这个维度。”,是的。所以。低频电路,不要用入射、反射的思路解决问题,否则就是自寻烦恼。

第四条。补充一下,不说信号了,干脆说电场、磁场,都是以波动形式传播的,如果在稳态,还保持波动形式,可以用入射、反射的方法解决,往往会使问题变得简单。如果在稳态,没了波动形式,用入射、反射的方法解决,就显得特别勉强。

第五条,这种参考阻抗的提法,我个人一直在用,尤其在 load pull 仿真中,更改参考阻抗的值,是经常性的动作。这种情况,我从来不叫它特性阻抗。

第七条,也是低频电路分析基于基尔霍夫定律的原因。如果用入射反射的方法,背后必然有暂态成分在里面。

第八条,入射、反射,是电磁场边界条件的直接作用结果,也是分析方法的简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要忘文生意哦,你翻课本查查s参数定义,空间维度并非必须量。你再回忆一下射频射频放大器推导基 ...

适合传输线理论解决的问题,其实就两大要素:

传输线:特征参数是特性阻抗。

元件:特征参数,多数情况用 S 参数最方便。

入射波、反射波,主要考虑传输线内的入射波、反射波。

元件,往往作为对传输线施加影响的要素。因为元件接在了传输线上,才是传输线内部的反射波发射了变化。

微波电路分析,从来不考虑元件内部的波动,因为“元件”本身就是把电路的一部分当一个整体看待,不关心其内部电磁现象。只考虑它对它之外的其它部分产生的影响。

所以说,电源 + 负载,二者都分别看成“元件”,没必要考虑其内部过程,所以,讨论负载上的反射入射波真的没什么意义。

当然,一段有限长的传输线,也往往当做一个微波元件,此时,就不用考虑它内部的入射、反射情况了。但此时,是可以考察其内部情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要忘文生意哦,你翻课本查查s参数定义,空间维度并非必须量。你再回忆一下射频射频放大器推导基 ...

谁说无法解释的,你推荐的视频不解释了吗,初中物理就把电流比作水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说无法解释的,你推荐的视频不解释了吗,初中物理就把电流比作水流的:

因为这个不是电磁学视频呀 ,估计他在这里只好用这个解释吧,汗(⊙﹏⊙)b。这个老师有个电磁学、微波的视频是我看过讲的是最适合工程师入门的,不过我暂时没找到……等以后找到了再分享吧。他这个视频侧重射频放大器,更偏于应用吧。电磁理论的东西倒是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不是电磁学视频呀 ,估计他在这里只好用这个解释吧,汗(⊙﹏⊙)b。这个老师有个电磁学、微波的视 ...

这个还是最适合工程师“入门”的?

事先没学过相关课程的话,直接看这个能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最适合工程师“入门”的?

事先没学过相关课程的话,直接看这个能看懂?

这个偏于放大器,电磁理论很少,强调应用多点啦。我说的那个电磁场,微波课程不是这个,暂时没找到视频源,以后找到了再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偏于放大器,电磁理论很少,强调应用多点啦。我说的那个电磁场,微波课程不是这个,暂时没找到视频源 ...

这些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郑钧教授的《电磁波与波》,院长给我们讲《RF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要想深入学习要看论文,而不是看大学教学视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郑钧教授的《电磁波与波》,院长给我们讲《RF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要 ...

这个视频本来只是入门级,不是进阶级……微波,天线,雷达深入讲都涉及国防,国内外都很少做深入公开课程,深入的东西也要到实验室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汗(⊙﹏⊙)b
反射电压比反射电流 还是z0, 你多了个负号
而总电流 Ii-Ir 你少了个负号,这里没搞清 ...

你俩说的东西一模一样!

人家说的是Ii+Ir   ,定义Ir=-Ur/Z0

你说的是Ii-Ir   ,定义Ir=Ur/Z0

饶了一圈,一模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要忘文生意哦,你翻课本查查s参数定义,空间维度并非必须量。你再回忆一下射频射频放大器推导基 ...

说到S 参数,S参数是对一个微波元件或一个网络的自身特性描述,描述的是这个网络本身固有的特性,但是这个描述,需要借助于每个端口的参考阻抗。

如果所有端口连接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等于都等于相应端口的参考阻抗,这个S参数就可以直接应用于计算,否则,S参数就需要变换,变换为另一个S参数,才能参与计算。

网络分析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网络分析仪,系统阻抗有 50Ohm、75Ohm,对同一个网络或元件测试,得到的S参数的数值是不同的,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如驻波比也是不同的。但是,由测得的S参数、系统阻抗运算得到的网络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与所使用的网络分析仪无关。

输入输出阻抗,是网络的本征参数,与外界任何东西无关,但对它的描述,如果采用S参数,就要依赖于端口的参考阻抗。也就是说,S参数是借用端口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对其本身特性进行描述的。

从S参数的定义,就是基于波动的,并且,依赖于端口参考阻抗,或者说连接于端口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对于两个网络的级联,用S参数,如果端口特性阻抗不同,也需要把其中一个变换,然后再进行级联变换。

还是那句话,中间没有传输线,只是 信号源 + 负载,反射系数是不存在的。为使反射系数存在,就必须假设一根传输线,并假定它的特性阻抗。由此得到的反射系数,是依赖于这个假想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的,但由此计算得到的阻抗值,却不依赖于假想的任何因素。这是何苦呢?用基尔霍夫定律直接计算得到结果多好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俩说的东西一模一样!

人家说的是Ii+Ir   ,定义Ir=-Ur/Z0

是的 ,这是我看错了,他引用的不是楼主图那个定义,是wf.yang 的定义
问题应该是出在:他估计是误认为 从传输线上向负载看去的等效阻抗还是=传输线自身特性阻抗z0,所以说“矛盾”,该是这里的观念搞错了吧。
估计是因为还没抽时间看书吧,都是看论坛零七八碎恢复理解的,这也是我前面也建议初学还是先系统看下书上的概念,网上零零散散看,网友一人一句的留言效果并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说到S 参数,S参数是对一个微波元件或一个网络的自身特性描述,描述的是这个网络本身固有的特性,但是这个 ...

是的,我讨论也还是跑题了

楼主:
上面ohayou、wf.yang、xukun977的讨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再列出一些观点。

1. 电路理论是对物理现象的粗略描述,但是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2. 参数Z、Y、S、S’等为什么可以两两互换,是因为它们有“共有的端口U、I”,这不难从各参数的定义中找出U、I的表达。因此,低频下各参数U、I的性质,与高频下“端口U、I是入反射分量的合成”,是相同的。

3. 当然可以在高低频下使用基尔霍夫定律,因为该定律涉及的也是合成量。该定律的应用说明:入反射理论的引入并不一定会造成应用的繁琐。

4. 建立入反射合成量的概念,有利于拆除高低频理论间不必要的壁垒,在高低频应用中更容易跨界。

5. 误区:波动一定要有空间。
波动是由电子的运动造成的,电流可以造成波动,不论有没有空间。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当波动的空间趋于0时,结果就是没有空间,或者是,低频下的结果。当认为 “将入反射理论引入低频是合理的时候”,几乎之前所有的争议都烟消云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ohayou、wf.yang、xukun977的讨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再列出一些观点。

1. 电路理论是对物理现象的粗略 ...

我并不排斥把反射引入低频电路,或许,会有开拓性的结果。但首先要进行如下的工作:

1.  科学、严谨地定义入射电压,入射电流。
     不要借用现有微波电路中的概念,更不要通过类比得到一个说不清楚具体含义的概念。

2.  从微波电路向低频退缩。证明新的定义是微波电路中的一种极限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并不排斥把反射引入低频电路,或许,会有开拓性的结果。但首先要进行如下的工作:

1.  科学、严谨地定 ...

这种讨论毫无意义,省点力气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讨论毫无意义,省点力气吧!

确实不想再讨论了,除非用这样的方法,有新的进展了,可以作为一种消遣。多实际工作,实际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并不排斥把反射引入低频电路,或许,会有开拓性的结果。但首先要进行如下的工作:

1.  科学、严谨地定 ...

现在的定义、理论就可以很好地在低频工作,我的实践并没感到有什么繁琐,而是增加了看问题的视角,在需要时发挥作用。如果发现有更好的理论再修改不迟。

网友F:
在广义传输线里面,入射波、反射波有严格的定义,都是针对电磁波动的,又衍生出来了模式电压,模式电流,但都是有严格定义的。

对于 “信源 + 负载” 的情况下,入射反射电压电流又是怎样定义的,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广义传输线里面,入射波、反射波有严格的定义,都是针对电磁波动的,又衍生出来了模式电压,模式电流,但 ...

这属于殊途同归。
传输线理论从传输线模型入手,分析了与波传播有关的内容,突出了波动;
入反射理论从源的资用功率条件入手定义了入反射,没有直接涉及波动。

两者在反射系数上汇聚,都与阻抗匹配有关。阻抗匹配又与源的资用功率有关。

入反射理论借助阻抗圆图补上了波动的电长度内容。简单的定义+有效的工具,适合工程应用。

楼主:
@king5555
king5555        您好。您有沒有测量天线阻抗的电路或资料,我要做來使用。

如果你天线的端口是个接头,例如SMA接头,可以用网络分析仪定标测量。
或者用网络分析仪对一根50欧同轴电缆端口焊点定标,焊在天线根部测量。

定标方法,网络分析仪用户手册会有介绍。

网友F:
引用 楼主:
@king5555

如果你天线的端口是个接头,例如SMA接头,可以用网络分析仪定标测量。

用网络分析仪的延长校准功能(在校准菜单内)就可以,就把插入中间的同轴电缆相移的影响去掉了。测出的阻抗值就是同轴电缆末端的阻抗值了。

用这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开口同轴线做探头,测量电路板某点的阻抗值,并且精度是很高的。

但要求这根电缆是均匀的,其特性阻抗是标准的。

如果只是测驻波比,就无需扩展校准。因为传输线上的反射系数是处处相等的。

网友G:
电阻匹配 电抗匹配(引入磁)是基础?后者的表现才有了驻波 传输线 反射 折射 网络侧试 。。。常常是把磁没讲清楚  与电胡塗在一起 没有自己的独立位置?列如磁与电的同时性  根本不分直流交流 高频低频  稳态瞬态恒定过程 ?磁是空间自由自在的  对磁的大多数表述还停留在早期认识   ?您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阻匹配 电抗匹配(引入磁)是基础?后者的表现才有了驻波 传输线 反射 折射 网络侧试 。。。常常是把磁没 ...

事物的本质,就是电场和磁场。

在某些特定的结构内,由于边界条件的约束,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电磁波。对于这种特定的结构,特定模式的电磁波,电场的表示演变为电压的表示,磁场的表示演变为电流的表示,就有了传输线的电报方程。由此,分离出了向两个方向传播的电压波和电流波,就有了入射、反射的概念。考虑传输线和它之外的器件的相互作用,就衍生出了匹配的概念。

但此时,电压、电流与低频电路的电压电流不同。低频电路中,认为电压、电流的传播不需要时间,其变化是即可传播到各处的,因而,不存在惰性元件的情况下,相位处处相等。
传输线中,电压、电流的传播需要时间,因为相位是随空间位置变化的。相位的移动速度,就定义为电压波、电流波的波速。

某些特定结构内,电磁波不能用电压、电流表示,但他们与传输线中的电压电流遵循相同的数学规律,就定义了模式电压、模式电流,使得这种结构也能用传输线理论解决,就是广义传输线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网络分析仪的延长校准功能(在校准菜单内)就可以,就把插入中间的同轴电缆相移的影响去掉了。测出的阻 ...

【因为传输线上的反射系数是处处相等的。】

是不是漏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因为传输线上的反射系数是处处相等的。】

是不是漏字了?

对,模值处处相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属于殊途同归。
传输线理论从传输线模型入手,分析了与波传播有关的内容,突出了波动;
入反射理论从源 ...

在传输线中,特性阻抗是真实的,反射系数依赖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源 + 负载 情况下,反射系数由参考阻抗定义,而参考阻抗可以任意定义。

因此,两种情况下的匹配,概念是不同的。
如果考虑对象是负载,一般只有把参考阻抗定义为等于源阻抗。
比如功率放大器设计中,输出匹配网络的设计,参考阻抗定义为功率管的输出阻抗。实际情况是,在大信号状态,功率管的输出阻抗不是定值,因而功率管的输出阻抗是没有意义的。此处的输出阻抗,实际是功率管的最佳负载阻抗的共轭值。而功率管的datasheet,给出的正是这个最佳负载阻抗值。

传输线匹配,目的是让传输线上只有行波存在,使传输线上的电压(电流)幅度处处相等,尽可能利用传输线的功率传输能力。其,避免出现过高的电压或过大的电流。

源 + 负载,匹配的目的是尽可能提高源的输出功率,尽最大可能挖掘源的功率输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模值处处相等。
如果只是测驻波比,就无需扩展校准。因为传输线上的反射系数是处处相等的。

这句不对。线上驻波,说明对应的反射系数模各处不等,线上各参考面上不同阻抗对应的反射系数模也不相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句不对。线上驻波,说明对应的反射系数模不等,各参考面上不同阻抗对应的反射系数模也不相等。
...

哈哈。无耗传输线上,驻波系数是一个不随位置变化的量。

驻波系数,就是用反射系数的模值定义的,并且,定义式中,只有反射系数的模值这样一个变量,并且,驻波系数,是反射系数模值的单值函数。

你说,在传输线上不同的位置,反射系数的模值,会随位置变化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句不对。线上驻波,说明对应的反射系数模各处不等,线上各参考面上不同阻抗对应的反射系数模也不相等。 ...

你之所以说出“线上驻波,说明对应的反射系数模各处不等”,说明你把振动和波的概念搞混了。

振动是对一个位置说的,它只是时间的函数;波是振动的传播,既是时间的函数、也是位置的函数。并且都是周期函数,至少,是准周期的。

反射系数,不是指的某一个点的特征,而是波的传播空间的特征,是传输线上的总体特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句不对。线上驻波,说明对应的反射系数模各处不等,线上各参考面上不同阻抗对应的反射系数模也不相等。 ...

实际情况是,均匀无耗传输线上,反射系数的模值处处相等,其相位随位置不同而不同。正是这个相位随位置周期型变化,让你看到了周期出现的波腹点和波节点。

如果反射系数的模值随位置变化,那么你看到的波腹点、波节点,其值也是随位置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传输线中,特性阻抗是真实的,反射系数依赖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源 + 负载 情况下,反射系数由参考阻 ...
源 + 负载 情况下,反射系数由参考阻抗定义,而参考阻抗可以任意定义。

我的理解,反射系数只关乎“相接的两个端口阻抗,Z1、Z2”。Z1、Z2互为对方反射系数的参考,因此参考阻抗没必要任选。
功放的最佳输出阻抗是在最大输出功率下制定的,也是“定值”;其他功率下的失配,可以放松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反射系数只关乎“相接的两个端口阻抗,Z1、Z2”。Z1、Z2互为对方反射系数的参考,因此参考阻 ...

关于参考阻抗的“任选”,有时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在功率放大器设计中,进行阻抗牵引仿真,如果你的参考阻抗选择的适当,你所定义的牵引区域就在Smith圆图的中间位置。如果选择的不适当,你定义的牵引区域就可能跑到圆图的外面去了。甚至,有时候,还会造成不收敛。因而,在仿真过程,需要不断地调整参考阻抗的值。

楼主(2019-01-28):
引用 网友F:
你之所以说出“线上驻波,说明对应的反射系数模各处不等”,说明你把振动和波的概念搞混了。

振动是对一 ...

咱两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是反射在传输线上的移动;我说的是移动后的输入阻抗Z2与端接阻抗Z1间产生的反射。都没有毛病。

网友H(2019-03-18):
看到这些评论,让我非常长见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