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CubeMX生成代码被清空问题

楼主(2018-12-29):
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版本5.0),已经勾选了Keep User Code when re-generating,但是每次改一下配置,重新生成时(原有工程已经保存),USER CODE里面的代码依然被清空掉,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要放同个目录

楼主(点评):
额,什么意思,我用keil5就不行,用的truestudio就不会被清空,真是奇怪了,难道keil5还要设置什么?

楼主(点评):
额,什么意思,我用keil5就不行,用的truestudio就不会被清空,真是奇怪了,难道keil5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B:
一般都有备份的,复制回来就好

网友C:
不应该被清空啊

网友D:
楼主是不是生成错误了  按理说放在那个位置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E:
别着急 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F:
我还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你的问题好奇怪啊  我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好奇怪啊  我没有遇到过

估计公司电脑加密的问题,家里电脑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