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51串口异常

楼主(2018-12-29):
初始化串口为9600,n,8,1 并发送数据0xaa,电脑端接收到的数据为0x80 或0xf8,以下代码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开启USART时钟
  USART_Init(USART1,96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设置USART参数9600,8N1,接收/发送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Cmd (USART1,ENABLE);//使能USAR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开启USART时钟
  USART_Init(USART1,96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设置USART参数9600,8N1,接收/发送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Cmd (USART1,ENABLE);//使能USART

USART1_SendChar(0XAA);
    Delay(1000);

网友A:
确认下外设是否正确配置,时钟对不对。
再就是硬件连接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