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用一个直流电源换向可以吗?

楼主(2018-12-29):
(无正文)

网友A:
简答的啊  可以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功率太大的话还是用H桥吧。

网友C:
H桥是专门用来干这事的,频繁换向可不适合用继电器。

网友D:
用个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淘宝一堆

网友E:
推荐楼主还是使用H桥。
直流电机换向前一般还会有刹车等动作,不是简单的直接反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