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 swim和beep共用脚如何处理,还有若干其它问题。

楼主(2018-12-29):
1、芯片如图所示,swim和beep共用一脚,之前我查过网上的资料,有人说用了连了beep就无法烧程序。因为我也需要连接beep(而且因为板子的限制,需要面积非常小(pcb板的可用面积只有20*20mm左右)所以元件希望能尽量减少就减少)目前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解决,不知是否可行?

2、如上面的可行,有什么三极管可以介绍?因为都是共用vcc。导通要Vc>Vb>Ve,不知如何处理好呢?

3、stm8l 不用的脚管可以悬空么?如果非要接上拉或下拉的话,从省电来说,上拉会好些么?(另外所有上拉的共用一个电阻可以么?(要节省空间)想省电是不是电阻直接可以加到10M?)

4、关于无线高速WiFi的,带spi的开发板,有便宜的介绍么,或者下面这款可以用么??

(这款实在太贵了)

(用这个代替可以么?)

网友A:
不能换脚驱动Beep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脚驱动Beep 吗

这个芯片好像就只有那个脚管是驱动beep吧?没其它脚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好像就只有那个脚管是驱动beep吧?没其它脚管了.........

beep 随便找个I/O口都可以驱动了

网友B:
我也没有这样复用过

网友C:
可以实际试一试

网友D:
话说我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