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C244051排针顺序

楼主(2018-12-29):
AC, PCB, pc
如图,PCB上没有字符指示的,请问和KIT3之间的连接顺序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字说看附录b,那里怎么说的?

KIT3的VSS是第三脚,AC244051的VSS我量了是第二脚(我是通过调试头上的PIC16F1509第28脚量的)。请问这样能连接?我怕把kit3烧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对一下那个脚的定义,不能靠直觉

调试头的排线根本就没有定义,没有丝印,不知道每PIN的具体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120.52.51.16/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1292W.pdf
第90页,从上面看和pk3调试 ...

按照这种方法连接,IDE显示如下错误:
PK3Err0035: Failed to get Device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