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子元件损坏后的修复处理常识

楼主(2018-12-29):
电子元件损坏后的修复处理常识

电子元件损坏,修理的人要有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否则会把本可修好的零件弄坏的。下面介绍几种最普通的修理方法。

1.电源变压器
收音机接电源不久,变压器发烫、发焦臭味或冒出烟来,那变压器多已烧毁,要拆下重绕。变压器有用柏油封固的,需将柏油熔化后方能取出。拆线时要记住每伏的圈数。例如拆6.3伏的灯丝线圈;计数为37圈,就晓得每伏要绕6圈,初级应绕220×6=1320圈,中间抽头的700伏次级应绕6×700=4200圈;因细线有降压损失,通常还多绕一成即共4620圈。一般5灯机的初级用30号、次级用38号、灯丝用20号漆包线。整流管灯丝也用20号漆包线。绕变压器时,每层要用蜡纸间隔,最好再涂一层“清凡立水”。绕完须用微火烘干,直到内部凡立水干透为止,需要较长的时间。

2.输出变压器
霉雨季节,电动扬声器的输出变压器很容易断线。修理时光将变压器的铁片取出,拆下粗线就看到细线,注意看细线的引出线是否已断。时常是细引线断了,或拆到十几圈就发现断处。这十几圈可不用,输出变压器少十几圈关系不大。如断线在线圈内部不止一处,就需重绕,绕线时注意排紧排齐,不然,要插不进铁心的。

3.励磁圈
霉雨季节,扬声器的励磁圈受潮腐断,需拆下重绕。有时要用锤子和冲钉把圆铁敲出方能取下励磁圈。断线不多,一般焊接包好仍可使用。

4.音圈
音圈往往和磁极相碰,发音沙哑,这时两手平衡地轻推纸盘,会有摩擦接触感觉。简便的修理方法,系用卡片纸剪成三四个小条,均匀地插入音圈和磁铁间,免得它们相碰,再用水湿纸盘和音圈黏合处的周围,使柔软,搁置一晚,柔软处阴干,拉出卡片纸,音圈即可复原。如音圈线断或松脱,要先将纸盘外围的硬纸取下,用水湿纸盘和支持架黏合处,将纸盘轻轻取下,绕完音圈焊接后,再将纸盘装入,仍用“清凡立水”黏好。纸盘纸如有破裂地方,剪一块中药铺里的“无药膏药”,放在火上烘烘,黏上就行。但破裂不堪的纸盘需换新的。

5.电子管
电子管使用过久,效率减退,或灯丝烧断,无法修理。如损坏处在玻璃泡外部或在灯脚上,还可以修理。有时收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发现是电子管的灯丝忽明忽暗,就可能是丝极至管脚引线脱焊,经检查证实后,可用烙铁将管脚上的锡熔去,涂些焊油重行焊接(图1),就可复原。如发现引线比管脚短一些,可把管脚锉去些再焊。

如果不当心把电子管的栅帽拉了下来,可用小锉刀轻轻地锉去稍许玻璃,露出栅极引线来,焊一铜线接到栅帽上,再用胶水把栅帽和玻璃泡胶住(用钟表店胶表面玻璃的胶水),待数小时即可牢固(图2)。

如果玻璃泡和下面的灯脚整个的松动,也可用胶水涂在玻璃泡和管腰的缝里(图2),用线连玻璃扎紧,待胶水干后即牢固。强放管的阴极和丝极或栅极,有时漏电,可将电源变压器700伏高压线圈的一头接阴极,另一头轻轻地接触丝极或栅极,可能将形成漏电的物质烧去。

6.电容器
固定纸质电容器,如有漏电或打穿等现象,无法修理。滤波电容器(电糊式)如打穿或短路,可试用220伏交流电串联一灯泡接到电容器两端(图3),过很少的时候,也有可能将短路处溶解,恢复正常。但这样修复后耐压度减低,只能用于低压处。

7.电阻
炭质电阻常因瓦特小而损坏,无法修理,应换用瓦特数较大的电阻。线绕电阻断线,可用一铜夹子将断线处短路来使用(图4)。

8.电位器
又叫做音量控制器,旋转臂往往弹力不够,接触松劲,或接触面氧化,旋转时便发生杂声。可用布沾酒精,把炭片上的尘垢拭去,再调整旋转臂的压力,多能修复。

网友A:
仿彿回到全民大炼钢的年代!

网友A:
没错,变压器就是烧得铁片都坏了,还是可以拆下来一片一片的浸漆,重装,我觉得,扬声器的复修比变压器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