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到底要闹哪样?

楼主(2018-12-29):
买来的KIT3和AC244051排针竟然不能直接连。我量了一下VSS的PIN是对应不上的!
都是MICROCHIP出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亲,稍安勿躁哦!小播去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稍安勿躁哦!小播去询问一下

好的,尽快啊。

网友A:
接线说看这里。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800 - 820 - 6247 (座机)   400 - 820 - 6247 (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说看这里。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800 - 820 - 6247 (座机)   400 - 820 - 6247 ...

这两个电话是没人接的。
我按照你提供的电路连接了,可以连上,烧录,但是RUN失败。请看下面信息: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56
Firmware type......................Enhanced 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2

Running...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大概率和你器件的时钟配置有关系

你说的始终配置是指通过寄存器配置的吗?
我用编程模式烧录到MCU中测试没啥问题啊。

网友C:
KIT3和AC244051可以直接,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D:
microchip为什么不能用通用的烧写器比如jlink,非要用那么难用又那么贵的kit。

网友E:
所以,我很久没有用PIC系列MCU了。
搞个串口下载或者JTAG、SWD之类的下载口,对于MICROCHIP不难,但是就是不愿意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为什么不能用通用的烧写器比如jlink,非要用那么难用又那么贵的kit。 ...

如果你说Jlink便宜,我真的不能同意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很久没有用PIC系列MCU了。
搞个串口下载或者JTAG、SWD之类的下载口,对于MICROCHIP不难,但是就是 ...

这点我同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很久没有用PIC系列MCU了。
搞个串口下载或者JTAG、SWD之类的下载口,对于MICROCHIP不难,但是就是 ...

jtag也不是天生就有的,在8位主导的年代哪有人用jtag来调的。现在m公司的32位也是可以用jtag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jtag也不是天生就有的,在8位主导的年代哪有人用jtag来调的。现在m公司的32位也是可以用jtag的啊 ...

好多8位的51内核的,都支持JTAG了。有更多的8位MCU,都支持简单的方式下载。
这里,我想说的,对于大部分有经验的用户,其实不需要调试接口,只要下载接口即可。
最喜欢的就是那些UART就可以下载的芯片,不用花钱就可以开发产品了。
或者,下载工具简单几个接口,提供简单的下载工具软件,价格便宜的,应该不难。
下载工具很贵,推广肯定不好,都是那些大公司,才这么搞,搞的下载仿真工具动不动上千上万的,根本就不想给普通小客户使用的。以前的日系的MCU,开发工具动不动上万的,小客户根本不理你。

网友F: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产品做久了就会有历史包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话是没人接的。
我按照你提供的电路连接了,可以连上,烧录,但是RUN失败。请看下面信息:
PICki ...

亲,29号下午我们放假了哦,可以今天打打看。或者将错误代码发送至china.techhelp@microchip.com。会有专人解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