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准确的测量干电池电压?

楼主(2018-12-29):
项目中用到7号电池为设备供电,因功能需求设备有轻载(10多mA)和重载(直流电机,100多mA)两种情况,如果只按轻载情况下测量电池电压为电量剩余,但在有重载时又不合适,重载是10分钟才一次,如果按这重载这个10分钟的实时电量更新时间又太长;我在考虑在电路中加入一假负载电阻(100mA左右)通过MOS管来控制通断,每隔一分钟启动测量一次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剩余电量。大家都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A:
用库仑计吧,对于电池供电来说,10mA在我看来,已经是重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库仑计吧,对于电池供电来说,10mA在我看来,已经是重载了。

指库仑芯片吗?好像最低都是1.8V,我用的是7号电池,显然不适合用。

网友B:
不宜用假负载的办法,这会明显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用电压法测干电池的容量本来就不靠谱,非要测,只能用库伦计。一般干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设备只考虑低压指示提示该换电池了,无需做电量指示,尤其是电压法的指示,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宜用假负载的办法,这会明显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用电压法测干电池的容量本来就不靠谱,非要测,只能用库 ...

带假负载的确会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即使按假负载(以100mA)以每分钟工作大概在100us,以ADC转换一次为时间单位,算下来也是浪费了很多电池能量。一般以带载情况下测量电池电压还是可以的,带载时电池电压不是虚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库仑芯片吗?好像最低都是1.8V,我用的是7号电池,显然不适合用。

按照库仑计原理自己搭电路,就是对电流积分,你只要能测出电流就好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假负载的确会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即使按假负载(以100mA)以每分钟工作大概在100us,以ADC转换一次为 ...

问题是,即便如此,也很难对干电池通过电压法进行准确的、有意义的电量计量,根本不必在方面费劲。

网友C:
同意chunyang,干电池费这么大劲干啥,又不充电,低电量直接换就好了,做好功耗控制才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指库仑芯片吗?好像最低都是1.8V,我用的是7号电池,显然不适合用。

你可以用两节串联测量。结果一回事

网友E: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F:
判断电池电量的话,这种方法不行吧,现在的电量计芯片都有学习功能,加上算法才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