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610Pro无线组网模块工作传输模式

楼主(2018-12-29):
Non MESH 数据传输模式

Non MESH 工作模式下的参数配置:WorkingMode = Non MESH

在此工作模式下,上电复位后(@ 模块的 CS 和 SET 引脚都悬空或者拉高),无线模块会进入待通讯状态,此时串口和 RF 部分均处于接收模式。当串口收到正确波特率的数据后,无线模块会自动将串口收到的数据打包处理后通过无线电路转发出去(此数据包已经过普通加密处理),此时红色指示灯会闪亮;另一端模块无线电路收到整个数据包后,蓝色指示灯会闪亮,无线模块会将空中数据解包后通过串口输出(此数据已解密,是串口端发射的原始数据),是一种点对点和点对多点之间的透明传输应用。无线模块本身采用透明传输的机制,无附加任何协议,用户可以通过串口来便捷地收发数据。通过 USB 转接板可将模块直连 PC 端,用串口小助手来模拟数据的收发通讯过程,如下图所示:

MESH 组网传输模式

MESH 组网工作模式下的参数配置: WorkingMode = MESH
Mode = “Node” 或“Router” 或“Node & Router”
在 MESH 模式下,无线模块可通过不同模块配置成节点和路由的方式,整体组成一个 MESH 网络,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的传输,配置为 Node 模式的节点段模块类似标准通讯端的模块,配置为Router 模式的路由模块会将处于同一网络下的数据进行转发,以解决很多实际应用中单个点对点传输距离不够的问题,并且整个网络中对于路由的个数并没有限制。

AES128 数据加密传输模式
无线模块在无线通讯过程中,除了自带的数据加密功能,还可以叠加使能 AES128 加密。用户可以通过 PC 软件来随意读取或者更改模块的 AES128 秘钥。使能 AES128 加密模式后,无线的传输
延时会略微变长,但对空中数据的保护是最好的,客户在对传输数据加密要求高的应用场合可使能无线模块的 AES128 加密功能。

数据传输概述

为了保证无线模块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与正确性,使用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a.无线传输匹配

同网络中的 RF 模块保证正常通讯,必须频段、信道、RF 速率以及 AES 秘钥都需要设置一致,其中任意一个不同,则不能相互通讯。同时模块的串口参数亦必须和设备端的串口参数
设置一致,否则亦无法通讯。

注:我司默认出厂设置是:串口波特率 9600bps,数据位 8 位,停止位 1 位,无校验位。

b.无线通信中数据的延迟
由于无线通信发射端是从终端设备接收到一定量数据后,或等待一定的时间没有新数据才开始发射,无线通信发射端到无线通信接收端的数据空中传输也需要耗时,故数据从发射端到接收端输出会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延迟,同样的条件下延迟时间是固定的(具体时间是由串口速率,空中速率和传输数据包的大小来共同决定的)。大致对应关系也和选用的工作模式有关,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