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搭建的AD8009电路测得的带宽只有10M很小与手册不同

楼主(2018-12-29):
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运放也是正品 为什么就是很小的带宽

楼主:
请各位多多支招 实在是不理解

网友A:
布板的问题吧,高频对板面很重要。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板的问题吧,高频对板面很重要。上来看下。

现在用的是小图中的这一区域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小图中的这一区域

画的黑色区域是我动手将这一块的敷铜给断开啦 ,之前一直存在振荡,割开再试没有啦。但不能保证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但现在的问题就带宽上不去,还请您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的黑色区域是我动手将这一块的敷铜给断开啦 ,之前一直存在振荡,割开再试没有啦。但不能保证就是这个 ...

相关的高频信号连路线太长及布地,分布参数在起作用。跟高频信号流过的器件及线路不要布地,包括底面。如C10,R4,看这板子,数字板差不多,高频射频板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高频信号连路线太长及布地,分布参数在起作用。跟高频信号流过的器件及线路不要布地。如C10,R4,看 ...

如果从新布板,您可以给出一些布板建议和注意事项吗

网友A:
高频信号与地的间距拉大,底面不要布地,短而宽。

网友B:
放大倍数不要超过10,否则会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B:
什么是带宽“很小”?C13又接的是什么?

网友C:
射频就不要用运放这种电路结构 没匹配好容易变成振荡器
射频小信号一般用GainBlock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多多支招 实在是不理解

增益越大带宽越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带宽“很小”?C13又接的是什么?

带宽小是指运放手册上可以达到的带宽有百兆赫兹而我这个电路只能达到十兆{按照手册推荐的电路搭的}。C13是信号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与地的间距拉大,底面不要布地,短而宽。

对于高频电路 制作电路板的材质有特殊的要求吗 ? 不同的材质是不是也会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与地的间距拉大,底面不要布地,短而宽。

麻烦您帮我看看这样布板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整个系统的带宽需要不低于25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宽小是指运放手册上可以达到的带宽有百兆赫兹而我这个电路只能达到十兆{按照手册推荐的电路搭的}。C13 ...

你的增益都40dB以上了,怎么可以还有高带宽,10M是正常的。
另:请好好读读手册。

@zyj9490 :看手册就知道关心大不大了。
如果是电流反馈模OP,跟增益带宽关糸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的增益都40dB以上了,怎么可以还有高带宽,10M是正常的。
另:请好好读读手册。 ...

看手册就知道大不大了

网友D:
可以先确认一下OPA657 输出的信号是否正常呢?(先把C12断开);
另外,你说的10M的信号是说APD需要相应一个10M的方波信号嘛?
然后呢?

网友A:
带宽应是指正弦波呵,单一频谱的信号,方波10M,要求带宽大了去了,只少要30次的谐波才是比较好的波形,而且群延时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确认一下OPA657 输出的信号是否正常呢?(先把C12断开);
另外,你说的10M的信号是说APD需要相应一 ...

目前没有考虑OPA657和APD 单一的调试AD8009的两级放大 希望两级放大的带宽可以达到40M左右 但实测只有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