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X7R电容不能用于交流电路?

楼主(2018-12-29):
AVX电容规格书中有这么一句话:

Capacitors with X7R dielectrics are not intended for applications across AC supply mains or AC line filtering wit polarity reversal
翻译成中文:采用X7R电介质的电容器不适用于交流电源的应用或具有极性反转的交流线路滤波

这是为什么,请大神解释下

网友A:
意思是在220V交流干线上不要使用X7R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在220V交流干线上不要使用X7R电容。

这是为什么,能给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在220V交流干线上不要使用X7R电容。

还有就是 我们之前使用的禾伸堂的安规电容X1/Y2电容就是X7R材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我们之前使用的禾伸堂的安规电容X1/Y2电容就是X7R材质的

哈哈,只是说英文字面的意思。具体为啥不能用,不懂。不好意思!

网友B:
可以。只是说它的介质常数不稳定,大概是指“极化效应”。当用于电压交替变化,并且要求有相当稳定的容量值时(如选频),该类材料不被适合选用。至于工程应用,通常只按元件标识类型选用即可,不必过多考虑材料。

网友B:
刚查,就是它的介电常数随电场强度变化较大,而已。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