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0读数据首字节一直为0XFF为什么

楼主(2018-12-29):
(无正文)

楼主:
自已顶,有用过CS5530的吗?我用STM32的SPI2,接收复位可以,但是读数据总是错。

楼主:
解决了,是时序没有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已顶,有用过CS5530的吗?我用STM32的SPI2,接收复位可以,但是读数据总是错。 ...

大部分都是时序问题

网友B(2019-05-22):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读配置寄存器总是读不到

楼主(2019-12-16):
好长时间了,记得后来没用SPI2,而是用模拟的方式,一个位一个位的传送与接收就好了

网友C(2020-04-18):
代码可以分享吗?398935870@qq.com

网友D(2024-01-31):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读配置寄存器总是读不到

上逻辑分析仪,仔细分析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