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干扰算是瞬变干扰还是什么?如何应对?

楼主(2018-12-29):
24V DC的来源是ACDC开关电源.系统内的控制卡(也是用一个接在这个24V电源上的独立的(24V->5V)DCDC供的5V电)用固态继电器关掉(24V->4.2V DCDC)的电源输入,然后过10秒再接通(24V->4.2V DCDC)的电源输入,,因为(24V->4.2V DCDC)的输出接的是大电容的容性设备,当(24V->4.2V DCDC)重新在控制中开始上电时,因为电流大增,24V迅速跌落到5V,这时控制卡就直接死机,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
1是24V,10x探头,2是3.3V,当(24V->4.2V DCDC)开始上电时,因为电流大增,24V迅速跌落到5V,再缓慢回复到24V,同样接入这个24V的(24V->5V)DCDC)的5V输出就随之变动,使LDO的输出3.3V则迅速上升到3.3+1.8=5.1V再缓慢回复到3.3V,MCU死机,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这个是控制卡的原理图

对于这么快速的上升,LDO看来是没反应过来,直接就跟着一起升高电压了.那我可以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3.3V之所以被限制在5.1V,应该还是TVS(D1,实际用的是6.8CA)的功劳,它把VCC5V限制住了.不然还会更高.应该就是如何在快速变动的电压前,保证LDO后面的电路不重启,不死机,不损坏,三个层次,不重启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A:
为何不看看1117的器件手册,准许24V输入么?而且,从图中看,你居然拿24V加到6.8V的TVS上?
24V回路的TVS必须用24V以上击穿电压的,1117要换成LM317,最好换成开关电源,压差大线性电源的效率太低,而且远程供电的线损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看看1117的器件手册,准许24V输入么?而且,从图中看,你居然拿24V加到6.8V的TVS上?
24V回路的TVS必 ...

不是,刚才把**又更新了一下,是24VACDC的输出接了一个独立的DCDC转成5V,然后再接的LDO.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刚才把**又更新了一下,是24VACDC的输出接了一个独立的DCDC转成5V,然后再接的LDO. ...

现在改好了.另外3.3V电路里在开机时会有负电压的脉冲,这个由多大的危害?如何处理,我已经在电路里串了肖特基二极管,不管用啊.

网友A:
建议你先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如果你是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所云,爱莫能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如果你是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所云,爱莫能 ...

好的,缺了一些图.我再整理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如果你是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所云,爱莫能 ...

整理好了,核心就是因为架构的问题,控制卡会在工作时遇到供电的5V电压突然上升,然后使LDO不及反应,导致板内的VCC3.3V网络也上升,导致MCU死机.我已经在电源入口处接了TVS,6.8CA,有一定效果,至少VCC3.3V网络 没有升到更高,但TVS最低的额定电压也只有5V,如果LDO不能快速调整输出电压,VCC3.3V网络升到5V也是不可接受的,会导致死机,另外在实际测试中,发现5V电源的正极也会有负电压的脉冲,这个会对系统造成损害吗?我已经接了肖特基二极管,也不太管用啊.

楼主:
TVS二极管/ESD5Z3V3 编带
商品编号:C129213
封装规格:SOD-523
品牌: 德昌
型号:ESD5Z3V3
数据手册
国产品牌
含16%增值税
50 ~ 450 个: ¥0.1334
500 ~ 1450 个: ¥0.1242
1500 ~ 4950 个: ¥0.0805
5000 ~ 24950 个: ¥0.06118
25000 个以上: ¥0.05888        1圆盘有3000个近期约售:15150 个 库存:14700 个 可订货我要买
SMBJ3.3A 编带
TVS二极管/SMBJ3.3A 编带
商品编号:C29715
封装规格:SMB(DO-214AA)
品牌: RUILON(瑞隆源)
型号:SMBJ3.3A
描述: VBR=4.1V, Vc=7.3V ,Ipp=50A 单向
数据手册
授权代理
含16%增值税
1 ~ 9 个: ¥1.25
10 ~ 29 个: ¥1.15
30 ~ 99 个: ¥0.78
100 ~ 499 个: ¥0.63
500 个以上: ¥0.6        1圆盘有500个近期约售:25 圆盘多 库存:10161 个 可订货我要买
ESD5Z3.3T 编带
TVS二极管/ESD5Z3.3T 编带
商品编号:C200202
封装规格:SOD-523
品牌: 台湾元基
型号:ESD5Z3.3T
数据手册
授权代理
含16%增值税
20 ~ 180 个: ¥0.153
200 ~ 580 个: ¥0.119
600 ~ 1980 个: ¥0.113
2000 ~ 9980 个: ¥0.1065
10000 个以上: ¥0.1035
/////////////////////////////////////////////
在嘉立创里找到一些额定反向关断电压在3.3V的TVS,估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它并在LDO的输出脚边上.

网友B:
你的电系统源地线连接拓扑有问题。

也许示波器的参考地也有问题。

DC/DC太差。居然还需要固态继电器来开关。费钱还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理好了,核心就是因为架构的问题,控制卡会在工作时遇到供电的5V电压突然上升,然后使LDO不及反应,导致板 ...

如此用TVS的想法根本就不对,换合适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系统源地线连接拓扑有问题。

也许示波器的参考地也有问题。

DCDC模块是之前别的同事做的已有的模块,的确不太好,我是做控制卡的,我现在的思路是:
这种干扰是否可以归类到某一种EMC测试中,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已经超过一般的抗干扰标准了?如果没有超标,我怎么去优化电路来对抗这个干扰使我的系统最好不死机,如果超标了,那我就得和别人一起考虑如何从系统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用TVS的想法根本就不对,换合适的电源吧。

为对抗电瞬变群,在电源入口加TVS管的做法有问题吗?我不确定这个干扰能归类到哪种测试类别里.单纯从防止高压脉冲的缘故加TVS管应该是合理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对抗电瞬变群,在电源入口加TVS管的做法有问题吗?我不确定这个干扰能归类到哪种测试类别里.单纯从防止高 ...

电源的失控可不是什么“瞬变群”,后来来自于电磁辐射的感应和耦合,跟电源失控是两码事。

网友A:
电源失控是跟负载的不匹配,超调了,只能改进电源的设计来解决。如果电源是采购的成品,说明选型不当,应该更换成能和负载适配的产品。正确选择的电源,是不会出现严重超调的,带容性负载的电源有专门的讲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模块是之前别的同事做的已有的模块,的确不太好,我是做控制卡的,我现在的思路是:
这种干扰是否可以归类 ...

你把地线连接画出来。地线不可以看作一个点,如果有脉冲大电流通过,干扰就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失控是跟负载的不匹配,超调了,只能改进电源的设计来解决。如果电源是采购的成品,说明选型不当,应该 ...

电源和负载不匹配?
有这方面的规则吗?还是就是功率匹配就好?
那个DCDC我计划给它的EN脚控制起来,这样分批上电,冲击也没这么大,成本也低点,毕竟固态继电器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失控可不是什么“瞬变群”,后来来自于电磁辐射的感应和耦合,跟电源失控是两码事。 ...

按照您的说法,这个电源的失控应该不是我的控制卡应该能承受的正常的冲击是吧?那样我就不必为它设计防护电路了?

网友C:
在24v处加个储能元器件试试

网友D: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电源问题,否则后面怎么改进都是治标不治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电源问题,否则后面怎么改进都是治标不治本啊

的确是要把电源问题解决,这个没有疑问的.
现在我关心的是我的控制卡的电路设计里有没有必要针对这种电源失控产生的波形做防御,就像RS485防雷从来都是分级的一样,不在这个环境下就不需要这个防护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24v处加个储能元器件试试

储能没什么用,对我那一堆24V-4.3V的DCDC做分布式上电以减小开电时的冲击是正道,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理好了,核心就是因为架构的问题,控制卡会在工作时遇到供电的5V电压突然上升,然后使LDO不及反应,导致板 ...

这个问题很奇怪啊,你的LDO的输出电压怎么随输入电压波动而升高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奇怪啊,你的LDO的输出电压怎么随输入电压波动而升高电压呢

应该是速度的原因,LDO的电压调整速度跟不上输入电压的变化速度.

电压调整率有这个参数,能否把你的LDO这个参数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和负载不匹配?
有这方面的规则吗?还是就是功率匹配就好?
那个DCDC我计划给它的EN脚控制起来,这样分批 ...

带容性负载要求电源能够承受短时大过载,或者具备电流限制,无论如何输出不准大超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这个电源的失控应该不是我的控制卡应该能承受的正常的冲击是吧?那样我就不必为它设计防护电 ...

前帖中都说了,采用“防护”的思路根本就不对,解决问题应治本而不是掩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