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充电芯片 MAX1873

楼主(2018-12-29):
@神奇号 @tianxj01

感谢网友  神奇号  介绍了锂电池充电芯片MAX1873.
这个链接是该芯片的手册  https://wenku.baidu.com/view/d1e3240c6c85ec3a87c2c5d1.html,正文电路图来自此文档。
我有两个疑问。
假设我要充 12.6 V,3节电池串联。根据网友  tianxj01的说法,任一节达到 4.2V 就不能充了,我也同意他的说法。但 MAX1873 只能检测 3 节电池的总电压。是不是不太好?
另外,当 DCIN 高于 BATT 时 MAX1873 会 SHUT DOWN。但从电路图看,这只是MAX1873 自己关闭,充电源仍和电池连。所以该芯片的使用场景是:人看到电充满了就拔掉DCIN,此时MAX1873 SHUT DOWN 以防它从电池吸电。对吗?

网友A:
多节锂电池串联,只检测总电压,而不是单节电压,这个是一般低压锂电充电芯片典型做法,其实,因为电池分容和个体差异等原因,随着电池使用时间延长,就会带来固有的安全风险,那些低压电芯充电爆炸、起火什么的,估计和这个做法有关,在典型的多串锂电保护板线路,肯定是检测每独立单元,而且关断关系是or,任意一个单元超监控电压就切断全体串联充电过程。
至于你后面分析的,芯片 shutdown,由于BUCK降压MOS管受芯片控制,因此,只要芯片shutdown,也就完全切断了充电电源和被充电电池的关系。拔不拔充电DC,对后续没任何影响,芯片shutdown,对电池,只是BATI和CSB2个引脚,一般都是高阻,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B:
这个芯片是BUCK降压充电的,这种芯片就是DCIN要高于电池电压几v才可以,

网友C:
这个需要你的电池组自带均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节锂电池串联,只检测总电压,而不是单节电压,这个是一般低压锂电充电芯片典型做法,其实,因为电池分容 ...

那这样是不是更好:放电时电池串联,充电时电池互相独立,每个都充到4.2V为止。能最大限度地充满电。
就是电池之间的连接比较复杂。

网友D:
网友回答的差不多了。
充电互相独立的,没见过,一般都是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