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uvision5怎么调试程序

楼主(2018-12-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在工程设置里的Debug选项里面进行相应的设置

楼主:
可以告诉我怎么设置吗,我的是英文版的,看不懂

网友B:
这个你要标记啥啊,仿真调试的话看看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要做任务优化。

网友D:
楼主先学习一下怎抓图。
图看清楚了,才能知道是因为没有生成符号,导致的keil不知道PC指针对应的c的行号;还是因为不停的复位导致的没有运行到main ... ...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我已经解决了,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写文件后缀导致软件识别不出来我是程序是C语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