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信号放大

楼主(2018-12-29):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占空比多少?输出波形有何要求?输出负载能力有何要求?

网友B:
提供一个75V 接
10k 电阻 接三极管C  5V信号串个10k 进三极管b  e接地
c 上就是75V的方波 ,
电阻参数自己调整,不过就是反向的  如果要一致, 再做一级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个75V 接
10k 电阻 接三极管C  5V信号串个10k 进三极管b  e接地
c 上就是75V的方波 ,

可以从发射极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