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can总线搞死了

楼主:
最近新打的板子,使用了4路can,收发器是TJA1145,电路设计完全一致,只有两路出现问题,现象很奇怪:1、can无报文,重新换收发器即可正常运行测试代码直发不收,但是刷写验证过的正式代码后,上电出现故障报文,随后总线无报文,怀疑进入busoff状态;2、一路can测试代码可正常收发报文,随后下电一分钟内上电则此路CAN无报文,若等待3,5分钟再上电则此路正常。   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该从哪里入手整改

网友A(2018-12-30):
CAN是可以并线的 为什么要用四路?
你一个MCU有四路CAN?

网友B:
stm32的4系才有两个CAN控制器,你用的啥芯片。

楼主(点评):
TC275,可复用CANFD

楼主:
引用 网友C:
〓◆ CAN总线相关专辑 11册 122M ◆〓 有增补! 2018.12.31 new

感谢T叔

楼主:
图片是设计的电路,也是之前验证过的,很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是设计的电路,也是之前验证过的,很郁闷

120欧阻抗匹配没加吗

网友D(2019-03-18):
   微信交流群

网友E:
首先确认CAN物理层芯片是否带隔离,如果带隔离外部供电要用同一个电源
然后确认首未需要做阻抗配对,一般是接120ohm电阻。
最后就是软件的设置了滤波器,ID过滤这些的,KPS什么的。
我之前遇到问题时IC型号来错了,3.3v变5v能用没仔细看,就是不稳定。

网友D:
加  v及学习交流群  KTS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