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直流电机

楼主(2018-12-30):
我买了一个12V的直流电机,用的是L298N驱动电路,当插上12V电源时,L298的一个输入脚接在了STM32的任意一个GPIO口,还没给电,电机就转了起来?求解

网友A:
GPIO默认是GND了?直接导致桥接通了?

网友B(2019-02-14):
L298N 是专用全桥电机驱动电路,  控制信号正常的话, 工作还是很可靠的, 检查一下输入信号吧

网友C:
看芯片手册,用示波器看看接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做技术基本就是看示波器再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