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ic的电源脚为何不用加电容滤波?

楼主(2018-12-30):
(无正文)

网友A:
门电路芯片电源脚也要加电容滤波的。
门电路对电源纹波要求较低,电源线上稍有些干扰也不怕。所以门电路不必每个芯片都加电容,可以若干个芯片共用一个电容。但一块电路板上有多个门电路芯片却没有并联在电源两端的电容是不行的。

网友B:
哪个老师教的?让他退钱

网友C:
门电路也要加电容滤波,因为这个电容滤的是门电路自身发出的干扰。所有IC的电源端的滤波电容滤的是IC本身发出的干扰,而非是外界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个老师教的?让他退钱

♬︎*(๑ºั╰︎╯︎ºั๑)♡︎肯定是自己没理解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๑ºั╰︎╯︎ºั๑)♡︎肯定是自己没理解对。

不是啊,抄别人的图没找到电容,所以进来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抄别人的图没找到电容,所以进来问

一块电路板上各芯片的旁路电容,往往在电原理图上集中画在一起,并非画在每个芯片旁边。

网友E:
要求退学费吧

网友F:
数字电路中。芯片的电源和地最好还是有个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