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usb供电和外接其它电源供电同时开启会怎么样

楼主(2018-12-30):
两个电源并联,最后输出电源是多少

危险。两个不同电压的电压并联会出事的哦

楼主:
如图:电池和USB供电同时存在,最后电源会变成什么样,都是5V;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是5V一个是7V,最后电压又会变成多少呢???

网友A:
这样会有问题,最好用个电感隔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有问题,最好用个电感隔离下

多大电感,怎样隔离呢,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有问题,最好用个电感隔离下

电感能隔离直流?

网友C:
搞两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吧

网友D:
这样不行吧,中间最好用MOs管来做个电源切换,这样防止电池倒挂到USB

网友E:
一般没有直接线与的,要么使用二极管隔离要么使用MOS管当外部电源接入的时候自动断开USB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没有直接线与的,要么使用二极管隔离要么使用MOS管当外部电源接入的时候自动断开USB电源。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行吧,中间最好用MOs管来做个电源切换,这样防止电池倒挂到USB

我试试

这样切换也方便

网友F:
并联会不会出现回灌的情况呢

网友G:
可以串联但是不能并联

网友H: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同时 哪个高就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