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积分常数是常数吗?

楼主(2018-12-30):
如题,积分常数是个常数,还是个变量?

楼主:
只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指定的教材《工程电路分析》第9.3节,这个地方你可能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请注意,(积分)常数A1/A2,并不一定就是常数!否则会产生图片中打问号的怪异等式!

网友A:
x大,微分方程掌握到二阶够用吗

网友B:
x大神,积分常数是不是常数要看具体的算法。如果是常规PID算法,那么积分常数就是常数,否则整定参数就失去意义。如果是参数自适应,模糊PID等等,优化算法,积分常数就不能是常数,否则,算法的自动优化就失去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大神,积分常数是不是常数要看具体的算法。如果是常规PID算法,那么积分常数就是常数,否则整定参数就失去 ...

仔细看沙发楼层的图片,那儿的常数可是时间t的函数!

楼主:
那个傻子又跑出来了,我说的是"积分常数",他在那扯"待定系数"!
弄个驴头不对马嘴,还洋洋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