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驱动更新了2018.12

楼主(2018-12-30):
  • Nu-Link_Keil_Driver_V2.05.6815
    2.05.6815
    2018/12/14
  • Nu-Link_IAR_Driver_V2.05.6815
    2.05.6815
    2018/12/14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520101208200142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520101208200227

网友A:
驱动文件好大,几十个M。

网友A:
是不是还带一部分库函数和例子。

网友B:
不知道新版兼容老版本的开发板不

网友C:
新版的应该可以支持新出的芯片。

网友C:
老版本的不支持新出的芯片。

网友D:
是不是明年又该出新品了

网友D:
希望图形化配置工具给搞的支持BSP

网友D:
至少图形化配置可以直接生成对应的某一个相关库函数的参数设置。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目标芯片是N76E003,我用nu-link SWD接上芯片后,可以通过keil下载和调试,但是通过ICP,却检测不到目标芯片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目标芯片是N76E003,我用nu-link SWD接上芯片后,可以通过keil下载和调试,但是通过ICP, ...

能正常下载就行啊。这个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