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Tool下载

楼主(2018-12-30):
NuTool-PinConfig_V1.13.0001 修订记录
提供开发初期选择通用管脚(GPIO)功能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13.0001
2018-8-3
NuTool-PinView_V2.05.6815 修订记录
NuTool-PinView是一个可视化的管脚状态检视工具。在程序运行或调试时,能直观地显示管脚IO状态,并能对一些常见的管脚设定错误给出警告。
V2.05.6815
2018-9-6
NuTool-ClockConfig_V1.01.0000 修订记录
提供开发初期各模组时钟频率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01.0000
2018-8-3
NuConsole_V2.04.6725 修订记录
Nu-Console 透過SWD接口运作,提供一种不中断目标芯片与上位机間的信息传送机制。
V2.04.6725
2018-4-9

楼主:
NuTool-PinConfig_V1.13.0001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020150724174251

楼主:
NuTool-PinView_V2.05.6815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020160317155513

楼主:
NuTool-ClockConfig_V1.01.0000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020161014155032

楼主:
NuConsole_V2.04.6725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520171215162027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software/development-tool/?__locale=zh

网友A:
多谢分享,从没用过,我要用个试试。

网友B:
出来很久了 新唐新出的ML51系列 什么时候有资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来很久了 新唐新出的ML51系列 什么时候有资料啊

这个是什么系列?没看到啊。

网友B:
新唐NuMicro® ML51低功耗系列微控制器,为内建Flash的增强型1T 8051内核微控制器,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为 80 uA/MHz,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1u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24 MHz,并内建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1.8V至5.5V,工作温度为-40℃至105℃。

在硬件设计上,更针对电池设备新增多种功能,提供内建多阶参考电压与模拟比较器等,并可通过多个外围接口快速唤醒。

NuMicro® ML51系列不只是低功耗微控制器,更富含多种特色,如12位 500 KSPS SAR ADC增加连续采样功能、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ADC与ACMP使用并内建DMA加速数据的传输。此外NuMicro® ML51系列含有高集成度外设,如两组串口、两组smart card界面、两组I²C与两组SPI。

NuMicro® ML51系列内建16 KB~64 KB Flash以及高达4 KB SRAM。本系列提供多种包装,管脚从10 pin 到64 pin,并与32位微控制器同封装管脚兼容,让客戶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目标应用 :

穿戴式装置、家庭自动化、遥控器、马达控制、消防烟感、温控器、电池管理、无线充电等。

主要特征

•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1.8V至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40℃至+105℃

•        CPU
        -        全静态8位1T 8051内核CMOS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MCS-51
        -        4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存储器
        -        最高至64K字节APROM用户程序代码区
        -        可配置4K/3K/2K/1K/0K字节LDROM引导代码区,用户可灵活配置用途
        -        Flash最高支持100,000写入次数
        -         内建IAP编程功能
        -        256字节片内直接存取RAM
        -        额外最高至4K字节片内间接存取RAM(XRAM)通过MOVX指令读写

•        时钟源
        -        24 MHz高速内部振荡器,电源5.0V条件下±1%精度等级。全工作条件范围±2%精度等级
        -        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出厂精度±2%等级
        -        支持外部时钟输入

•        电源管理配置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80 uA/MHz + 400 uA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15u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13u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1u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10us(HIRC运行)

•        定時器
        -        两组16位定时器/计数器0和1,与标准8051兼容
        -        一组看门狗(WDT),由内部38.4 kHz独立时钟作为时钟源
        -        一组自唤醒功能定时器(WKT),用于低功耗模式下自主唤醒
        -        六对、12通道脉宽调制器(PWM)与16位分辨率,带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故障刹车(Fault Brake)功能

•        通訊介面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检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UART0的TXD及RXD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        两组SPI总线,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12 Mbps
        -        两组I2C总线,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400 kbps

网友B:
俺先剧透下... 新出的51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先剧透下... 新出的51单片机

这个51MCU,有参考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51MCU,有参考价格吗?

我认为应该跟003价格差不多。

网友E:
非常感谢分享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