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 M4之Timer初始化

楼主(2018-12-30):
新唐的定时器一般有很多功能:普通的定时功能,事件计数功能,捕获功能,超时触发ADC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读一下《NANOB Timer功能介绍以及在弱灌注中的应用.pdf》,虽然各个系列Timer功能有差异,但是使用方法上基本一致,只是细节上有些差异。用到的时钟记得在Sys_Init中使能并等待时钟稳定。

这里只介绍简单的定时功能。
/*Timer0中断处理函数,Timer0发生超时,捕获等都会发生该中断。但是因为下面的代码只使能了超时中断,所以该代码只demo超时的处理*/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sec = 1;
printf("%d sec\n", sec++);
/*打印时间*/
// 清除中断标志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int Timer_Init(void) {
/* Timer0选择HXT做时钟源,并且不除频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CLK_TMR0_CLK_DIVIDER(1));
/* 使能Timer0的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初始化Timer0,周期模式,每秒发生一次中断*/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如果要修改预分频和比较寄存器的值可以用下面两个宏*/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
//修改比较寄存器的值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x0);
//修改预分频的值 /* 使能Timer0中断 */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启动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

楼主:
这个Timer_Init函数里面使能时钟和IP选择时钟源的函数和前文系统初始化中的不太一样,该节中IP选择时钟源和使能时钟调用的是函数,而系统初始化中是直接访问寄存器的方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直接访问寄存器的方式比较节省ROM,本节的方式容易修改。

楼主:
新唐的BSP库函数都是类似的,为了兼容性,大多数系列的某个外设操作都是一样的函数。所以掌握初始化流程,基本上大部分都会了。

网友A:
明天找个板子实战一把,也让假期充满乐趣

网友B:
新唐的定时器用内部RC都很准

网友C:
时钟的配置很考验人的

网友D:
代码介绍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