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103的抗干扰性如何

楼主(2018-12-31):
使用stm32f103rbta的PB0与PB10做上拉输入,高电平有效,在比较乱的电磁环境下,有没可能发生io误动作,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为小弟解惑,谢谢

网友A:
可能,芯片供电电源隔离,IO口用光耦隔离

网友B:
加些隔离,保护处理好了

网友B:
用在工控上还是比较多的;都没问题

网友C:
主要是电源容易被收到干扰重启或者死机的情况,IO口受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看干扰性一般 需要外围硬件的支撑

网友E:
当然偶可能  在画版图的时候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F:
如果很乱的话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