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RC运行在72M用16bit并口屏纯IO刷色块达到11011000Pixels/Sec

楼主(2019-01-01):
STM32F105RC真给力啊!之前用STM32F103VE通过FSMC总线刷才到700W分,今天闲着没事优化了一下以前写的纯IO刷屏的代码,跑emwin的demo,跑到了惊人的1101W分,不过测试的时候在有小海豚游泳的哪个Treeview里面出现了横向的线,出现一会就消失,刷新的很快,其它界面没有这些横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测试时使用的杜邦线的原因,等周末有时间了画个板子测试下.
个人感觉FSMC在VC/E上面没有优势了,不能像ZC/E那样扩RAM使用DMA到FSMC,而且105RC的RAM也大,串口也多,还比103VE便宜那么多,得劲!
照片里面屏两边背光不一样是因为我偷懒只接了两个背光脚...
横向的线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读点的时候省略了读第一次数据的操作,只是翻转了RD信号,可能是时序太快不满足屏的要求吧,后来我把读IO口的语句加入就完美了.

无图无真相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请问是画图的吗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口通讯啊

网友C:
刷的快了会不会有闪的感觉啊

网友D:
只是说的像素 没有那么快的

网友D:
只是说像素  没有那么快的

网友E:
效果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画图的吗

填充色块.不是画图,画图的速度还取决于资源的存贮位置

楼主:
是的,单从这个指标来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口通讯啊

用MCU的IO口模拟8080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的快了会不会有闪的感觉啊

这个像素刷新速度,刷新一帧纯色只需7ms,肉眼感觉不到刷新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说的像素 没有那么快的

目前是测试像素的刷新速度,后面我还会测试实际使用中的效果
不过,我从emwin的demo的效果来看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填充色块.不是画图,画图的速度还取决于资源的存贮位置

好的 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CU的IO口模拟8080时序

好的 感谢热心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像素刷新速度,刷新一帧纯色只需7ms,肉眼感觉不到刷新过程的

哇 好快  确实是感觉不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测试像素的刷新速度,后面我还会测试实际使用中的效果
不过,我从emwin的demo的效果来看这个速度还是 ...

是的 看起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