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水咨询

楼主(2019-01-01):
工程师家里面都安装净水器?自来水用电水壶煮开后上面漂着一层薄薄的物质,说是Ca或者Mg的化合物水垢。网上有的说装了带RO膜的净水器,重金属等都可以滤除,也有的说水中有一些物质也许未知,不建议都滤除。不知大家家里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目前家用净水分两种,一种是RO,也就是反渗透膜,净化后出来的是纯净水;另一种是超滤,净化后是矿物质水。RO的过滤等级比超滤高,只允许H2O通过,超滤只能降低水的浊度,无法降低TDS。

网友B:
我都是买大瓶的纯净水,不太贵也不便宜,喝着省心省力。

网友C:
建议楼主:要么喝桶装水,要么装个超滤净水器即可。

人懒不想烧水的,装个饮水机,找比较大牌的诸如娃哈哈、怡宝、景田、农妇山泉这些就可以了;想省点钱的话,就买个超滤净水器,诸如九阳、小米、美的这些都行,大约也就400元上下,品质杠杠的了。只是还需要自己烧开了再喝。
一般没必要买纯水机(即带有RO膜的那种),一则出水比较慢,使用不方便,二则会浪费很多水,并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要么喝桶装水,要么装个超滤净水器即可。

人懒不想烧水的,装个饮水机,找比较大牌的诸如娃哈哈 ...

你家也没有装RO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家也没有装RO的?

嗯,是的,我家(连同亲戚家)一共装了4台,都是我推荐的,都没有用RO膜。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