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选用

楼主(2019-01-02):
各位老师,
公司实验要过6KV 线对线浪涌,471的是不是比681的容易炸?
压敏电阻的浪涌吸收**要和其体积有关?因为是过热导致炸裂?
目前做一个1.5W的小功率AC-DC,前端输入采用色环电感+压敏 代替 保险丝+压敏  不知道是否可行?
十分感谢!

网友A:
L-N浪涌测试6KV能量还是挺大的,471和681区别在于耐压的不同,选定你需要的耐压就可以了,跟哪个炸不炸没关系。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浪涌电流参数,2/50us与8/20us的混合波,输出阻抗是2欧,6KV浪涌产生的峰值电流大约是3000A,还有一些是压敏电阻其他的参数比如额定功率、体电容等参数,根据你的电路,选定合适的压敏就可以。

网友B:
3000A的浪涌电流,471KD14的压敏可以承受1次4500A的浪涌电流。没有做过6KV差模浪涌测试,不知道471KD14的压敏是否可以承受正反各5次的3000A冲击。保险点选择471KD20的吧。另外,压敏电阻前放色环电感不靠谱,浪涌测试时会被打穿。压敏要放最前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压敏电阻前放30R/3W的绕线电阻,LN各1只。如果能放绕线电阻,压敏的规格可以用直径14的。至于你用471还是561,由你后面的电路的耐压决定。一般还需要在后面承受冲击高压的元件边上放一只压敏或者TVS管。基本的结构就是一个PAI型。

网友C:
前端输入采用色环电感+压敏 代替 保险丝+压敏  不知道是否可行?

电感承受能力不足, 估计也会炸掉

网友D:
"压敏电阻的浪涌吸收**要和其体积有关"——原则上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这只是定性,不是定量的说法。
工程师做设计不是要定量的吗?看datasheet,明确标明了浪涌吸收能力。

网友E(2019-08-30):
引用 网友D:
"压敏电阻的浪涌吸收**要和其体积有关"——原则上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这只是定性,不是定量的说法。
工 ...

老师你好,一般的浪涌级别都是KV的单位,压敏电阻的浪涌吸收能力单位都是KA,这个应该怎么对应换算啊,多谢!

网友D:
根据做实验时信号源的内阻来换算。比如说做电源端口时,信号源内阻是2欧姆,那么1KV/2ohm=500A。
信号端口时,一般信号源内阻是42ohm,那么1KV/42ohm约等于24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师你好,一般的浪涌级别都是KV的单位,压敏电阻的浪涌吸收能力单位都是KA,这个应该怎么对应换算啊,多 ...

根据做实验时信号源的内阻来换算。比如说做电源端口时,信号源内阻是2欧姆,那么1KV/2ohm=500A。
信号端口时,一般信号源内阻是42ohm,那么1KV/42ohm约等于24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做实验时信号源的内阻来换算。比如说做电源端口时,信号源内阻是2欧姆,那么1KV/2ohm=500A。
信号端口 ...

非常感谢

网友F:
1.5W用D20的压敏体积不能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