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压电路的一个定理!

楼主(2019-01-02):
昨晚群里有朋友问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基本工作原理教科书上有的说,网上也有好多资料,所以这里强调这类电路的特点,以及相关的定理。

楼主:
先看看这类电路的组成:

组成是:一个正弦电压源(幅度为E,角频率为w),若干无源电容C(>0),若干二极管(伏安曲线如图所示,假定v<0时,i=0,当v趋于无穷大时,i也趋于无穷大)

网友A:
这是一半周储能,一半周叠加,半桥式倍压则是两半周各自储能,叠加的是储能,电源不参与。

楼主:
为了让这种电路的结构特点更加“昭然若揭”,多画几个:

从上图可见,电路结构特点是:
1,电压源和电容构成“树”!

【树的定义我在前面视频中说过了,有人说你就画些直线竖线和点,相比于日本书上的电路图,标好元器件参数了,拿过来就能DIY,你这个太不使用了。所以好多人懒着看。这些同志忘了,某些知识越是general,用处就越大。一个标好参数的电路,一切指标几乎全确定了,于是也就只能干一件事了。】

2,电压源和二极管构成“树”,而且构成割集!

3,二极管(加上电压源)构成一条有相同方向的路径!

不过,对称树有个死症,就是不能跟负载接轨,除非这负载也有中点而且中点就是地。
这「树」可以两边都种,那就变成 对称树。

楼主:
定理:当电路满足上面的结构特点,而且电容初始电压为零,那么这个电路有唯一的直流稳态解!每个电容上的电压由下式确定

                                                   VCi=KiE

上式中Ki的计算方法是:假定VCi的参考方向与二极管的正方向一致,对于由结构特点2构成的树(电压源和二极管),作含有电容Ci的基本回路,这个基本回路中的二极管的数目,就是Ki.

楼主:
先把森林拿出来了,现在该把树木拿出来(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点一点分析。

这种电压倍增就是ac--dc转换器,把正弦电压Esinwt转换成直流电压nE(n>=2),对于n=2,3,4的情况见下图,图中用对应彩色线区分哪个二极管给哪个电容充电了,工作原理不言自明!

注意,每个电路的输出电路(最右边),都是由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个电容构成的,学名叫坦克(tank),意思是这个输出电容比其它电容大 多!

观察上面3个电路,可以总结出一般规律,当n为奇数时,二极管的联通方向是从电源E的正极性端开始的;当n为偶数时,是从电源的负极性端开始的。

网友B:
多年前有人发贴问过二倍压,https://bbs.21ic.com/icview-136756-1-1.html

我回过一贴,我觉得这事说到这一步就可以了。网上搜了下“倍压 情景剧”,居然还有人转载我的帖子,应该少用点国骂口头语比较好。

楼主:
请特别注意,通常的直观分析方法,是依赖于下面的整流电路,或者说整流电路工作原理是其分析基础。

注意成立的条件,就是如果上图中R作为负载,它只能从电容C上吸收【有限】数量的电荷!!!这个电荷亏损,由电源在下一个正偏周期补充回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容等效于一个直流电压源,数值为E+E0!前提是负载只能吸收有限数量的电荷。
有了这个等效电压源的概念,就很容易对上面的倍压电路做直观分析了。但是,还要满足下面这个假设,分析方法才能正确无误(遗憾的是,只是针对上面这种类型的倍压电路成立,并非对任意类型的倍压电路都成立)

假设:如果把倍压电路看成具有相同结构的子网络构成,每次用一个二极管来连接这个子网络,无论顺序,只要每个二极管连接之前,原来的子网络由不带电到实现稳态,那么整个网络的稳态解,和子网络分布构成的最终稳态解相同!

用个例子来解释上面这个假设。
以6楼图片中最后一个倍压电路为例,首先假设所有的电容都不带电,然后把所有的二极管全都断开,现在开始连接第一个二极管,靠近电压源的那个连上的话,根据上面说的整流理论,左上角那个电容电压应该为E!而且站在这个二极管两端向左看,看到的是个等效电压源E+Esin wt!

等左上角这个电容达到稳态后,我们再连接一个二极管,就是左边第二个,上面说的这个等效电压源会让左下角那个电容为2E!站在这个二极管向左看到的等效电压源是E+Esin wt
这个过程持续下去,很容易得到第一个电容电压是E,最后一个电容电压是nE,其它的是2E!

上面假设中有个关键字【无论顺序】,下图是个不满足假设的电容-二极管电路,大家可以验证一下,先连接二极管D1,和先连接二极管D2得到结果不同!即稳态解与二极管联通的顺序有关,不同的顺序,对应不同的稳态解!所以下图电路不满足上面的假设,于是就不能用常规的直观解析法求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特别注意,通常的直观分析方法,是依赖于下面的整流电路,或者说整流电路工作原理是其分析基础。

上面已经表明,这种直观分析方法并不是万能,即便满足上面的假设也不能用,反例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有人发贴问过二倍压,https://bbs.21ic.com/icview-136756-1-1.html

对电子爱好者,说到你这种程度确实够了!
但有人是不满足的。

楼主:
由上面分析可见,对于电容二极管电路,常规的直观分析方法,并不一定能用,所以需要提出一种万能的,总是有效的分析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电子爱好者,说到你这种程度确实够了!
但有人是不满足的。

这个电路,后来有人提过另一个观点:它能否倍压,跟负载电阻RL的大小有关。如果RL阻值很小,它就不能倍压,而是成了电容降压半波整流电路。或者说倍压电路内阻较高,带载能力差。你觉得这个说法如何?

升压(变压或泵升)倍压,「内阻」都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后来有人提过另一个观点:它能否倍压,跟负载电阻RL的大小有关。如果RL阻值很小,它就不能倍压 ...

8楼第一个红字处,已经明确指明稳态条件了。

楼主:
考虑到负载电阻RL后,要想鉴定某个电压倍增电路的好坏,必须有个标准,例如可以是电容耐压或介质击穿,这时候就看两个电路中的电容两端电压是几个E,谁小谁好!
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当然是电压调节能力了,这个时候的判断依据,需要使用某种技术,把线性电路中所谓的输出组抗,引入到电压倍增电路中来,如下图所示: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判断电路好坏的依据就明确了--看谁的Ro小,谁小谁带载能力强!

所以,问题转化为电路的Ro如何确定的问题了。

楼主:
如何定义Ro呢?

在实际电路中,电压倍增电路的输出电压是个周期波,而非纯直流,而且其周期与输入电压源相同,输出电压具体值的大小,却决于一堆因素:如输入电压E,输入电压频率,负载电流的大小,除了输出坦克电容之外的其它n-1个电容值。。。

【正是由于实际情形如此复杂,上面的直观稳态分析,是假设输出坦克电容为无穷大的,进而才得到一个恒定的直流值的。】

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的话,就是Vo=f(E,W,C1,C2.....IL)

既然如此,电路的调节能力,当然是用Vo对负载电流的灵敏度即偏导来表示了,所以Ro=δVo/δIL

Ro的意义有了,具体计算就不太难,因为在假设前提下,二极管和电容中的电流,全是理想脉冲!

楼主:
倍压电路的架构是唯一的吗?例如上面给出了2,3,4倍压电路,难道n倍压电路只有对应的那一种?

实际上,3倍压电路一共有6种可能的实现形式,4倍压电路有9种可能的实现形式,5倍压有?

网友C(2020-06-02):
看EEVBLOG一期视频讲过这个倍压电路,缺点是二极管导通压降影响倍压的输出,自己手头没有合适的信号源还没搭出来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