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自己绕制线圈的方法与步骤

楼主(2019-01-02):
自己绕制线圈的方法与步骤

     我们经常绕制的单层圆筒形线圈,不论是密绕或间绕,最好先把铜线烘热(约摄氏40-50度),戴上手套或用布片裹住铜线再绕。这样,铜线冷却后就箍紧线圈管,不致松脱。

密绕线圈的最末一圈要和其他圈数离开2到3公厘,以便在校准时可以逐圈向末圈拨拢,达到减少电感量的目的。间绕线圈的线径等于线距的0.5倍时,可以用两根同样粗细的铜线相互靠紧后平行绕上去,绕好后拆掉一根,就成为很整齐的间绕线圈了。如果线经是线距的0.7倍时,要用一根较间隔略粗的棉线或麻线和铜线平行绕上去;若用细铜线做间隔,绕好后会嵌在相邻两铜线下面抽不出来。如果能在线圈管上用旋床族一条浅的螺旋形槽,可以绕任何样式的间距线圈。

短波线圈的最末半图,最好穿过线圈管弯在管的里壁。将这半圈拨动,可以调整电感量。

空心的编篮形线圈或蛛网形线圈,有较高的Q值和较小的分布电容量。这种线圈的缺点是很容易变形,因此,电感量也跟着变动,并且除增减圈数外,不能调整电感量。空心编篮形线圈最简便的绕法是:在一块刨平的木板上,用圆规画一个相当于线圈平均直径的圆。在圆周上分成11、13或更多的等分,但必须是单数。在等分线和圆周的交点上铅上眼子,插进光滑的或涂蜡的圆棒,将线圈绕在棒上,绕好后用丝线沿棒穿过,两头互相扎紧,轻轻拔去圆棒就行。

空心蛛网形线圈的绕法是:在相当于线圈内径的圆木筒上画一条圆周线,在线上等分11或13格,铅眼后插入圆棒,就可绕线了。绕好后穿丝线把线圈扎紧。

上述各种线圈,都可以涂一层清罩光漆(又名蜡克漆,用照相废软片洗净后溶在香蕉水中成胶状),使它更为牢固。用洋干漆、虫胶酒精(向中药铺购紫胶溶于酒精中也是一样的)涂也可以,不过干后要放在火旁烘焙,使虫胶变硬。必须注意酒精、香蕉水、废软片都是极易燃烧的物质。洋干漆干后比较不易燃烧,但温度过高也要烤焦的。蜂房式线圈一般都是用机器绕制的,手绕时比较困难,圈数也不容易掌握。但是手绕时,如果先在线圈管上薄薄的涂一层蜡,绕第一圈时就比较容易了。左手拿着管子,大姆指抵住线转拆处,右手拿线,旋转线圈管逐步绕上。最初绕过开始的五六圈,以后就比较容易,只要随时注意不使线圈的厚度变更。绕这种线圈不能用漆包线,因为太滑堆不高。绕好后浸在熔蜡中,提出变硬后结成饼形。

多节蜂房式线圈的调节电感量可以移动最外一节的位置。多节的蜂房形线圈可以变更节间距离来变更电感量。单节的只能减少圈数来减低电感量。

网友A:
所以,蜂房线圈用漆包线绕制的我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