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贴片陶瓷电容用在交流时耐压选择?

楼主(2019-01-02):
贴片陶瓷电容一般给出直流耐压,那么用在交流电路中选择峰值还是峰峰值?
1、网上大部分资料都认为要选择峰值,以220VAC为例,则峰值为220*1.414=311V,要选择DC大于311V电容(暂时先不考虑220V的误差);
2、村田官方规格书中则认为要选择峰峰值(可以在村田官网随便找一份,大部分都有提到),既220*1.414*2=622V,原话如下:
When AC voltage or pulse voltage is applied, the peak-to-peak voltage shall not exceed the rated DC voltage.
翻译成中文大体意思是:如果在AC或者脉冲电路中使用,峰峰值不能超过电容的额定DC电压

综上两种说法,哪种更可靠一些

xch
绝缘在直流电压作用下耐压强度比在交流电压下要高

楼主:
这里有一份村田规格书,在第10页有详细图片说明

https://search.murata.co.jp/Ceramy/image/img/A01X/G101/ENG/GRM011R60J472KE01-01A.pdf

网友A:
你要自己计算电容需要承受的电压。它那句话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自己计算电容需要承受的电压。它那句话没用。

假设5V 50hz交流信号,需要一个差模电容,5V的峰值是7.07V,峰峰值是14.14V,应该选择大于7.07V的还是14.14V的?

@ssc564023652 :规格书中写的要选择14.14V,不太明白 所以拿出来等大家解释下
电容跨接在信号与地之间,正半周压了7.07V,负半周压了-7.07V,为什么要选14.14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5V 50hz交流信号,需要一个差模电容,5V的峰值是7.07V,峰峰值是14.14V,应该选择大于7.07V的还是14. ...

这个自己计算呀,正弦波的基础呀,7.07V呀。
但是其它电路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己计算呀,正弦波的基础呀,7.07V呀。
但是其它电路就不一定了。

是很简单,但是我不太理解的是村田规格书为什么说要用峰峰值,他规格书里面写的是用在AC中就要用峰峰值计算

网友C:
这个一般选择220的1.414倍就可以,峰峰值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D:
应该是峰峰值对,交流比直流更容易击穿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我还真在20多年前遇到过,我设计的设备里面一个很简单的电容降压220VAC指示灯电路,没想到居然会出问题。电容选用CBB400VDC,在大部分客户那里这个电路相当稳定可靠,怎么用都不会坏,在少数客户(约20%)那里用上半年到两年指示灯的就会变暗甚至不亮,经检查电容的容量衰竭了,最让人奇怪的是,给有问题的客户更换了电容以后,容量继续衰竭。分析下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电容质量问题,可能是开关(客户的)有问题,比如在正峰值的时候断开开关,电容上有300V残余电压,而开关断开不彻底会有抖动,比如断开后10ms又接通,那么-300V电压叠加到电容上,电容上面会有600V电压!!!导致部分击穿,容量损失。最终解决方案是更换为250VAC X电容彻底解决问题,安规电容标注的电压是允许使用的线路电压,要过3kV脉冲串测试的,实际耐压远高于630V。另外,那个二极管是我加的,前面的工程师没用,结果LED只能连续工作半年就完蛋了,我之前也以为LED跟稳压二极管一样不怕击穿,只要不过热就没问题,没想到击穿还是影响寿命的,小小的电路居然有两个学问点,真不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我还真在20多年前遇到过,我设计的设备里面一个很简单的电容降压220VAC指示灯电路,没想到居 ...

又仔细想了下,你这说法不合理。残压300,再上电,最大也还是300,所以耐压是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又仔细想了下,你这说法不合理。残压300,再上电,最大也还是300,所以耐压是够的。 ...

开关上面有600V电压啊,电容上面的峰值电流是远远高于设计时400VDC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关上面有600V电压啊,电容上面的峰值电流是远远高于设计时400VDC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的。 ...

你不是在讨论电容的耐压么,怎么变成开关了?不是电容坏了么。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是,电容上承受了600,而电容耐压是300,所以电容坏了。
而我觉得电容只能出现最高300电压,没有超过耐压。

楼主(2019-02-13):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在讨论电容的耐压么,怎么变成开关了?不是电容坏了么。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是,电容上承受了600,而 ...

你没理解他的意思,他没说电容上电压是600V,他的意思是,假设电容上残压是-300V,如果开关抖动下次进来的正好是正300V的峰值,则此时,开关和电容之间的电压差瞬间是600V,而不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差是600V,类似一次浪涌电压,此时会产生大电流进入电容从而导致容值衰减的,因此他解释了一句“开关上面有600V电压啊,电容上面的峰值电流是远远高于设计时400VDC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的”他的意思电容不是因为耐压的原因损坏的,而是因为大电流导致容值衰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他的意思,他没说电容上电压是600V,他的意思是,假设电容上残压是-300V,如果开关抖动下次进来的 ...

我现在也没理解呢,就是觉得电容电压不能突变,以前-300,现在给300,不能是600.不能说电容是因为过压而损坏,因为他说“更换了更高耐压电容后,好啦”,意思就是说“之前的耐压不够,现在够了”。总之,原因就是耐压不够。

而我觉得原因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