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 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9-01-02):
以我自己掌握的知识,
ADC参考电压通过如下寄存器设置:
bit 1-0 ADPREF<1:0>:ADC 正参考电压配置位
00 = VRPOS 连接到VDD
01 = 保留
10 = VRPOS 连接到外部VREF+ 引脚(1)
11 = 保留
我选择00,就是说用VDD做参考电压。
但是我们的电路VDD是会随外接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
并且我这个ADC的作用就是用来测电源电压的。请问这样测会不会有问题?
还是我对参考电压的理解有误?

网友A:
可以用VDD做ADC参考电压,然后去测量FVR的电压。FVR电压值是固定的。当ADD(ADC电压参考)变高时,ADC采样值变小;反之,会变大。根据这个原理,可以根据采样值来反算VDD。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档里介绍的做法。与楼上的想法是一致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002447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档里介绍的做法。与楼上的想法是一致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 ...

谢谢,可是我们硬件早就定了

网友C:
画个硬件草图给板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个硬件草图给板油看看?

请看图片

网友C:
这个图是真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