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主要做开机和按键处理

楼主(2019-01-02):
总结做过的产品,如果主控芯片功耗很大,不能做到低功耗,一般都会加一个小的MCU。把开机,按键检测,电池检测,看门狗等功能移到这个MCU上,增加产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网友A:
可是这样的话 两者之间就要定一个通讯协议吧

网友B:
有时候不用协议 有i一个中断就可以

网友C:
直接用低功耗芯片不好吗 为嘛要用两片mcu呢

网友D:
是的 现在L系列的也很功能强大啊

网友E:
两片mcu之间如何沟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