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转USB串口供电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01-02):
板子插上串口线之后连接电脑,传输指示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发现除了DB9串口座的几个引脚之间有5V电压外,各处电压均为0,显然是没有完成供电的,想请教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因为是基于单片机的板子,我用了一个电平转换芯片MAX3232.)

网友A:
你的电路板供电没?

网友B:
你5v 没供电啊

网友B:
随便找个5V 适配器 接入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5V 适配器 接入再试

没留DC-JACK接口,只做了一个DB9接口,连接至电脑供不上电,我怀疑可能是MAX3232芯片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板供电没?

连接到电脑上供电的,但是用万用表测电位都近乎为0.

网友B:
电脑串口 你又没做取电电路咯 哪来的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串口 你又没做取电电路咯 哪来的电啊

您的意思是要单独做一个电源电路模块用来取电吗?

网友C:
RS232不像USB一样有供电端。

你的电路图上有标+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不像USB一样有供电端。

你的电路图上有标+5V的。

什么意思?我是用的5V的RS232转USB串口线来连接电脑的USB接口,不能供电吗?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MAX3232的 1,3,4,5,6 等脚的电压,只要不全是0V,片子可能没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用的5V的RS232转USB串口线来连接电脑的USB接口,不能供电吗? ...

不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用的5V的RS232转USB串口线来连接电脑的USB接口,不能供电吗? ...

不是所有的 USB转串口都能供电,另MAX3232好像是3.3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所有的 USB转串口都能供电,另MAX3232好像是3.3V供电的

我查了下,MAX3232可以3.3V供电也可以5V供电,那么我怎么修改原理图才能让电脑通过该串口线供电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MAX3232可以3.3V供电也可以5V供电,那么我怎么修改原理图才能让电脑通过该串口线供电呢? ...

参考一下

楼主:
这个不正是RS232转USB的串口线的内部电路吗,这个我买的现成的线。我想问您我的原理图怎么修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正是RS232转USB的串口线的内部电路吗,这个我买的现成的线。我想问您我的原理图怎么修改 ...

参考串口窃电电路

网友A:
你用DB9串口的4脚供电,需要把USB的5V连过来

网友A:
4脚在串口协议中是DTR,直接连过来可能会有问题,
建议换成9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用的5V的RS232转USB串口线来连接电脑的USB接口,不能供电吗? ...

标准RS232接口只是信号传送,没有供电引脚。

找个5V电源,你看你的电路图,供电标识+5V那里正极接上,负极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RS232接口只是信号传送,没有供电引脚。

找个5V电源,你看你的电路图,供电标识+5V那里正极接上,负 ...

哦哦,原来是不能通过RS232串口实现供电,还需要另外单独加一个供电模块是这个意思吧,请问您建议怎么供电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在串口协议中是DTR,直接连过来可能会有问题,
建议换成9脚

谢谢指点,我看了下DB9没有电源引脚啊,难道可以用9脚替代电源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不能通过RS232串口实现供电,还需要另外单独加一个供电模块是这个意思吧,请问您建议怎么供 ...

我的意思是,标准RS232没有供电端,并不是不能通过RS232供电。

看你的USB转RS232是不是能拆开改了,不能的话另找个5V的电源吧。

网友A:
你需要连一根线,从USB的5V到串口线的9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连一根线,从USB的5V到串口线的9脚

需要拆改串口线,有点麻烦的

参17楼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不能通过RS232串口实现供电,还需要另外单独加一个供电模块是这个意思吧,请问您建议怎么供 ...

参考17楼电路即可实现供电

网友G:
很亲切的单片机!首次做这样的板子吗?我记得当时我是在雕刻板或洞洞板上验证过电路才打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17楼电路即可实现供电

首先谢谢你提供的方案,这个毕竟是串口偷电,应该不能持续稳定的供电吧。我个人觉得还是把RS232接口换掉,换成其它接口,这样稳妥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提供的方案,这个毕竟是串口偷电,应该不能持续稳定的供电吧。我个人觉得还是把RS232接口换掉 ...

小电流没问题,用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