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积分常识

楼主(2019-01-02):
仔细看沙发楼层的图片,那儿的常数可是时间t的函数!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10054-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之k重特征根λ所对应的线性无关解

    e^(λt)
    t e^(λt)
    ...
    t^(k-1) e^(λt)

意味着相关解的形式为

    Q(t) e^(λt)

其中Q(t)是t的k-1次多项式,多项式之系数为待定系数(常数)

楼主:
补充说明:

在“21学堂”中,有相关的说明,具体见

剖析《高等数学》
https://bbs.21ic.com/icview-438759-1-1.html

网友A:
连具体问题(RLC电路)中两个积分常数的物理意义都不知道,把积分常数当函数,不奇怪。

网友A:
能说出“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当然就能说出“积分常数不是常数”。

网友A:
连函数定义也搞不清楚,说出这种昏话来,不奇怪。

网友B:
有些人背书厉害,例如:

   e^(λt)
    t e^(λt)
    ...
    t^(k-1) e^(λt)】

知道这玩意咋弄出来的吗?
因为积分常数是Q(t)是时间的函数,如果不但正定,而且连续,那么就有泰勒级数:Q(t)=Q0+Q1*t+Q2*t^2+...
对于积分常数这个一般表达式,可以有许多特殊形式,例如只需第一项Q0,此时才是常数。

网友B:
这两个高手,板块积分排名一个第一,一个第二,连个积分常数都没听说过,太牛笔了!

我翻了好几本书都有讲的,在大侠大师那儿成稀罕物了!

网友B:
连积分常数是哪一项都不知道,你说你能知道它的物理意义,岂不是笑死人?

积分常数,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微分方程解的待定系数(常数),其都是微积分的常识

这都不知道,完全有理由怀疑其是否真的受过相应等级的教育且合格毕业。(注:所谓的“文凭”(学历)仅是一张纸而已)

更多操作评论回复        赏

点赞

网友B:
两个家伙一看情形不对,立马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了。你说人家讲错了,还不许人家申辩?即便发愿也没这么霸道吧?

有种就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别在背后瞎bb说人家这也不懂,那也不懂!

网友B:
我等你们大半天了,有问题就现在辩论清楚,现在不吭声就是默认没有问题。
以后某一天再就这个问题“往事重提”,我要问候你家祖宗,做人不能太榴芒了。

网友B:
这个SB不敢来这个帖子辩论,跑通辽版"旧事重提",能要点逼脸不?

网友B:
翻书查资料研究5天了,研究成果就这干巴巴几句:

网友B:
教科书[工程电路分析]上说的清清楚楚:

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上来就假定积分常数是个常数,导致推出个错误结论,于是不得不推翻积分常数是常数的错误结论,最终表达式中明显有个t,所以积分常数不是定值,而是时间t函数!

水货大师能看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