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fmpeg合并这2个视频

楼主(2019-01-02):
视频1是720*100,视频2是720*380,如何垂直方向合并,变成720*480?

帮顶。不懂怎么这样合成

网友A:
我不太了解啊!!! 新手

网友B:
ffmpeg -i out1.mp4 -i out2.mp4 -i out3.mp4 -i out4.mp4 -filter_complex "[0:v]pad=iw*2:ih*2[a];[a][1:v]overlay=w;[2:v]overlay=0:h[c];[c][3:v]overlay=w:h" out.mp4
这是4路视频画面拼接的命令行,输出视频为out.MP4,给你的这个命令行,均匀分为4块,后面的“”内参数是分割设定,你可以修改为你需要的双路视频和分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