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MOS管开启上升时间过长

楼主(2019-01-02):
做了一个大功率的脉冲电源模块,电路使用的是MOS管开关具体的驱动部分如下
驱动部分是一个常见的图腾柱驱动的,图中的三极管后面也更换成了8550和8050,图腾柱和G级的电阻也更换过更小的
电阻并联的电容也换成了反向的二极管,但是我在J3处加负载后脉冲的上升沿很缓慢需要50us才能达到峰值下面是J3处负载的波形

就是一开始不直接上升到峰值电压,而是到达一个值后就缓慢上升。这里的脉冲电流很大有300A左右的一个窄脉冲其中+3.3V那里实际用的是直接购买的5V 300A的电源供电。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段上升缓慢的问题,或者尽量减小上升时间。因为我需要的脉冲时间很短,导致现在负载端电压还没达到峰值就关断了。

网友A:
错误的驱动电路。

网友B:
5V300A,好牛XX的电源,膜拜

网友C:
R9-R10可以拿掉么?
驱动部分直接用一个驱动IC(IXD609,TC4452)多省事,可以再加个光耦(HCPL3120,H11N1)隔离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9-R10可以拿掉么?
驱动部分直接用一个驱动IC(IXD609,TC4452)多省事,可以再加个光耦(HCPL3120,H11N1)隔离 ...

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吧

网友E:
看波形,上升速度不慢,你MOS管上升时间是波形中前面垂直上去的部分,至于顶部的斜坡,可不属于管子上升过程,应该的电源实际供电波形了。你可以同步检测一下负载上端的Vcc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上升速度不慢,你MOS管上升时间是波形中前面垂直上去的部分,至于顶部的斜坡,可不属于管子上升过 ...

顶部的斜坡是电源的原因造成的吗?不过我更换过电源发现还是有大概50us的斜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R10可以拿掉么?
驱动部分直接用一个驱动IC(IXD609,TC4452)多省事,可以再加个光耦(HCPL3120,H11N1)隔离 ...

R9和R10都拿过掉测试过但几乎不影响波形,在脉冲前面也有光耦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部的斜坡是电源的原因造成的吗?不过我更换过电源发现还是有大概50us的斜坡 ...

请教R11作用是啥,可以拿掉么?
逐级检测波形,不加负载和加负载,图腾柱B,图腾柱输出,脉冲输出。带载之后输出不够,确实可能是电源功率原因呢,尝试测量电源输出或者并几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R11作用是啥,可以拿掉么?
逐级检测波形,不加负载和加负载,图腾柱B,图腾柱输出,脉冲输出。带载 ...

那段缓慢上升区域问题的确是由于电源瞬间输出功率不够造成的,我在电源端并联了几个大容量的电容后,上升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网友F:
12V电源能力够不够,在12V电源端并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