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芯片是ltc4054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03):
截图截全了会比较好

网友B:
三极管接的对吗

网友C:
嗯, 三极管图有可能画得是错的, 而几个对外连接的线不知道去哪里了, 可否说下什么特性呢

楼主(点评):
最上面的线接出5V的dc022b电源座的电源端给外面的电路供电,下面的线是外面电路的接地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说错了,下面的线是电池电源的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接的对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三极管图有可能画得是错的, 而几个对外连接的线不知道去哪里了, 可否说下什么特性呢 ...

电路可以工作,只是我不懂这个的原理,好像是自恢复短路保护,但是不知道如何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可以工作,只是我不懂这个的原理,好像是自恢复短路保护,但是不知道如何分析 ...

你肯定Q1连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可以工作,只是我不懂这个的原理,好像是自恢复短路保护,但是不知道如何分析 ...

电路不完整,无法进行分析。特别是Q1相关器件的拓扑令人不解。

网友C:
可以整理一个完整, 易懂的电路图, 会有很多网友讨论, 告诉你工作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