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图,芯片是ltc4054

楼主(2019-01-02):
R3,D2是充电指示,R6,C2,C1,都知道用途,唯一不知道的是剩下的两个三级管和电阻,有哪位懂的可以指导一下吗?(附件有芯片资料,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LTC4054好贵的 买我的便宜哦BL4054B

网友B(2019-02-21):
引用 网友A:
LTC4054好贵的 买我的便宜哦BL4054B

BL开头应该是上海贝岭的产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L开头应该是上海贝岭的产品吧!

对的  上海贝岭

网友C:
TP4054,南京拓微

网友D(2019-05-14):
电路图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