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啊

楼主(2019-01-02):
我想控制步进电机定向的旋转,并且自由的控制它的旋转角度,该怎么弄啊?单片机我刚开始学习,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能?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

首先需要对单片机进行编写代码,还要买步进机驱动电路呢·

网友A:
这里有个步进电机的专题,楼主可以看看
http://www.21ic.com/jszt/stepper_motor.htm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2020-02-19):
楼主现在解决了么,想请教一下

网友D:
1:  如果是5V的小电机,就是学生经常玩的那种,用达灵顿ULN2003 /ULN2008 控制的,那么前进,后退,加速减速 的功能,网上还是很多的,但是精准角度控制的,估计很少

2:如果是项目中的步进电机,比如4条线的2相电机   42/57/86等 (其他的原理类似),这样的电机 一般都是要 驱动器的,可以很简单的完成楼主需要的功能
举例说明: 42步进电机   步距角是1.8度,那么要转360度(1圈),就需要 200个脉冲 (1.8 X 200 = 360度) ,这样就很好的控制了任意的角度
                配合驱动器,假如驱动器上设置16细分,那么每步就是 (1.8 / 16)度了,转360度(1圈),就需要 3200个脉冲,可实现更加精细化的角度了

网友E:
贵在实践。行动是焦虑的对抗剂(语出 许又新《神经症》)

网友F:
时序控制啊,例如2线四相的步进电机,按时序给电平就可以了。网上有很多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