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B库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9-01-02):
USB, IO, TE, ic, App
******************************************************************************
这是Cube 使用的库函数
  * @file    usbh_core.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2.2
  * @date    07-July-2015

******************************************************************************
这是USB Lib 中使用的函数 (en.stm32_f105-07_f2_f4_usb-host-device_lib.zip)
  * @file    usbh_core.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2.2.1
  * @date    17-March-2018

哪一个版本更新呢?

网友A:
这个好像已经比较新了

网友B:
看日期是下边的新啊

网友C:
晕菜了  这俩好乱啊

网友D:
只看版本信息 是上边的新

网友E:
这是官方的文件吗  好乱啊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他发现老版本的好用就开始用老版本的了呢

网友G:
感觉是他们写错了  不一定版本更新 主要是匹配的问题

楼主:
ST的在线 FAE 可不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H:
看编号,或者看里面的备注。

网友I:
总之你要用的API跟LIB里面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