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灯的开路短路

楼主(2019-01-03):
各位大神,有没有检测LED开路短路的简单方法,比如12颗LED并联,怎么知道某一路开路,短路?在后端接一颗电阻到ADC的话感觉一颗灯开路,电流的变化加在电阻上的电压变化,ADC检测不出来。。。。。求各位支招

网友A:
首先,LED并联就不好。LED需要恒流供电,应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LED并联就不好。LED需要恒流供电,应该串联。

假设是串联的话又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B:
串联开路 就没电流了,比较器,AD 可以都可以测
并联的话,AD 其实也可以测的,
你的LED 电压 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开路 就没电流了,比较器,AD 可以都可以测
并联的话,AD 其实也可以测的,
你的LED 电压 电流多少? ...

LED正向电压3.2V Max,供电电压5V,设计电流10mA每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正向电压3.2V Max,供电电压5V,设计电流10mA每路

如果要检测到某一路,就只能在每一路上都串接电阻增加监测点。
每路10mA电流,串接电阻用ADC检测总电流的变化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LED并联就不好。LED需要恒流供电,应该串联。

没有应用场景的前提下,无所谓好不好,楼主的电路 在楼主的需求上是很好的

网友D:
采集电流值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E:
可以获知开路、短路,但无法判断是哪一路。

网友E:
如果在每一路上串电流检测才可以分辨,但显然,这不具备工程可操作性。

网友F:
需要一颗LED driver,比如MBI504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获知开路、短路,但无法判断是哪一路。

想了想,为了保证亮度一致,还是要改为恒流驱动,这样的话用专门的LED驱动芯片做应该比较简单。但是不知道哪款驱动IC带短路,开路检测的

网友G:
每个LED串一个电阻均流,然后ADC检测电阻靠近LED端的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每个LED串一个电阻均流,然后ADC检测电阻靠近LED端的电压

只是有那必要吗?12颗灯,得要12路ADC检测。想想都怕,怕的是成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只是有那必要吗?12颗灯,得要12路ADC检测。想想都怕,怕的是成本。

楼主连应用场景都没说,具体电路也没有,这里只是提出一种可行的方法而已。
成本取决于需求,便宜东西就不要做这种检测了。
比如说还有一种方案,每路多串一个LED用于开路指示也可以啊。

网友I:
用带开路检测的LED恒流驱动芯片就可以,比如MBI5034等,一般是用在交通屏上的.

网友J:
你可以看一下LT3965

网友K:
每一路串一个光耦可以检测开路,LED损坏几乎没有短路的,都是开路

网友L:
你实际上是要检查LED故障。检测电流是伪需求。

如果是。

有其他方法,你能接受多大成本?

另外,LED并联是个很臭的设计。
严重缩短LED寿命。如果LED长寿,检测电路也就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