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铺铜问题

楼主(2019-01-03):
请教各位都是怎么铺铜的。我目前都是在各个层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然后在进行扣铜。
问题:1、先铺完整的铜皮在扣铜,这样好不好?
         2、扣铜到底扣哪些地方,感觉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目前一般把多余的铜和长条(类天线)的铜皮扣掉。
还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多余的铜是指死铜吧?可以加过孔将他连接到地网络上。

网友B:
这个看需求,看你铺铜的目的是啥。
另外,如果全部铺完再扣的话,最好是静态铜去扣。